镶合金后可以热处理么?

楼主(2008-07-04):
请教各位大侠,镶合金后可以热处理吗,要求:Cr12材料热处理硬度为:HRC57~62,合金和Cr12材料用铜焊的方式

焊接。工件完工后要保持合金的硬度和耐磨性,还有保证铜焊牢固???谁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加工么?

网友:
先热处理后焊接

楼主:
热处理后焊接不是很理想

网友:
楼主的零件属于刀具类的?
铜焊用的是什么方法?

看到过车加工刀具焊接
刀把铸钢,铣接触平面,
刀片、铜片、刀把、药粉,通电(估计是高频)后即焊接成型

网友:
把情况说得确切点好想

冲突,为什么?实在不行我认为现处理体Cr12,然后采用局部钎焊焊接,受热部位体硬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