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K8是什么金属材料?

楼主(2008-07-04):
如题;
谢谢大家!

楼主:
老鹰大虾,速来解答

网友:
你确定那是金属材料么?要是在图纸上看到K8,有可能是焊道。
呵呵,如果是什么金属,我倒也想知道一下。
如果你有图纸标注什么的,贴上来比较好!

网友:
是涡轮机导向器叶片材料K8 合金吗?那是一种铸造镍基高温合金,可以工作在700多度,线膨胀系数较小,楼主是玩涡轮机的吗?
论坛真是卧虎藏龙,干什么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