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起压很慢,是啥原因?

楼主(2008-07-04):
各位网友:最近发现液压站4台泵有一台压力起压很慢,并且达不到额定压力为什莫。液压泵的出口接电磁溢流阀,液压泵为内啮合齿轮泵,定量泵。

请教,谢谢!

网友:
液压泵起压很慢是啥原因

是否定量泵密封问题,若拆卸检查困难,换其它泵试试。
是否电磁溢流阀密封问题,更换阀试试。

网友:
可能是泵密封件的问题。声音有无异常?

网友:
原因

先启动正常泵,排除阀等原因!然后关闭正常泵,启动问题泵,如果还有问题,可能是泵内泄或者是泵的入口管道堵塞!

网友:
有同样的系统,可置换怀疑的零件件来确定故障原因。根据先易后难的顺序,可依次检查电磁溢流阀、泵进油口及过滤、泵本身,液压系统的泄漏也会造成系统的压力问题。
如果已使用半年左右出现上处故障,建议检查电磁溢流阀的两处阻尼孔。阻尼孔的堵塞会造成系统失压。

网友:
压力起压很慢, 1   是泵启动后,没有压力,过一会,突然上压?
             2  还是泵启动后,压力缓慢上升?
       两种原因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