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体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8-07-04):
现有一批外协工件需加工,直径960mm的铸钢球体,净重2.2T,公差正负2mm,粗糟度12.6。我单位现有球面机床,最大加工直径1300mm。我们一直是进行薄壁半球内外球面加工。现在问题是这个球体如何装卡,中间加工后两头如何处理,卡盘和尾坐顶尖的地方车不着。

请教,谢谢!

网友:
太巧了,昨天我也看到一个类似的加工方法。
过两天弄图过来。
他是用三角专用工装(他们是这么叫的)
好象最后的工序是镗床处理的。

楼主:
几天了,没人知道吗?真是头疼!!!!!

网友:
卡盘夹一料车一个3分之1内圆弧,尾座处顶一个3分之1内圆弧,中间顶你加工好的球面,车去两头就可以了,注意顶紧力,应该可以,原先这样车过小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棱形朋友你好,你的方法与我们的大体相似,谢谢你的帮助。我们打算是在卡盘夹钢圈固定5分之一另一头打中心孔用尾坐固定,先车中间,再转90度车两头,最后将中心孔焊住。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吊装,工件太重,恐怕要焊吊环,最后用角磨机切掉。不知是否还有其它好方法。

网友(2013-03-11):
要用很大的滚珠中心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棱形朋友你好,你的方法与我们的大体相似,谢谢你的帮助。我们打算是在卡盘夹钢圈固定5分之一另一头打中心孔 ...

确实是个问题啊。楼主我替你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