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轴向窜量怎样调整?

楼主(2008-07-05):
轴承的轴向窜量怎样调整?有什么标准?

谢谢!

网友A:
Axial Runout, maybe lock nuts can do t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ial Runout, maybe lock nuts can do that!
right.but what kind of bearing do you mean? or  you mean the thermal expand clearance? or you refer to the assemble precision?

网友:
常用的轴承轴向间隙调整或者预紧的结构方式有两种:

1,用缩紧螺母。 方法就是调整螺母,直到得到合适的间隙或者预紧状态。这种方式优点是结构简单,设计简单,对相关零件轴向尺寸的加工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缺点是,不太容易得到准确的间隙或者预紧力。对装配人员的经验和手感要求比较高。等等。在要求不太高的场合使用的较多。其实很多普通车床的主轴也是用这种方式调整的。

2,采用垫片调整的方法。通过试装或者其他方式确认垫片的厚度,然后加工好垫片。将垫片装好,螺母缩死即可。这种结构优点是非常可靠,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量化的预紧力或者间隙。缺点是操作相对复杂一些(其实批量生产是简单的)。对于一些小规格,可以使用精密调整垫圈。

网友:
找了好半天才找到,谢谢,今天下午去试试

网友:
支持4楼

拼紧螺母
调整垫片
调整隔套

考虑到设备运转后,受热涨冷缩的影响,
轴会变长,引起轴承游隙变小,
所以总长应留0.1-0.15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