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中,O形圈作静密封,硬度一般用多大的?

楼主(2008-07-05):
油缸中,O形圈作静密封,硬度一般用多大的?GB3452.1中,压缩量与O形圈截面该任何选取更合理(压力20MPa情况下)!

网友:
以前用70度,现在用90度多。质量过关的话一般都可以。要求高的可以用PU胶圈(国外用的多,国内很少,看针对什么市场)。

网友A:
曾经一挖掘机油缸,额定压力25Mpa(平时用70度应该OK),O形圈总被冲坏,后来发现到缓冲腔后压力升高到100Mpa,更换为90后OK.
一般情况O形圈截面和你零件大小有关,在这压力情况压缩量20%~25%可取,建议加一挡圈.

网友B:
要看他怎么布置。外径静密封时25Mpa加档圈是个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他怎么布置。外径静密封时25Mpa加档圈是个好建议。
现在为了避免加工上带来的误差存在,减少不不必要的维修时间,他们告诉我现在16Mpa也用(挡圈成本不高,去厂家更换就不不划算了)

网友B:
挖机的使用主要原因不是压力大小,是压力的脉冲性。胶圈在频繁翻转的过程中挤出的几率很大。比如破碎锤上也经常使用档圈。不是这种工况的也有不用挡圈的。

网友:
一般10MPA以上就要加挡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机的使用主要原因不是压力大小,是压力的脉冲性。胶圈在频繁翻转的过程中挤出的几率很大。比如破碎锤上也经常使用档圈。不是这种工况的也有不用挡圈的。
你说的胶圈我没用过,最大压力能够承受多少,材料采用是什么?
现在主要好技工不多(私企),他们为保险就较低压力也采用挡圈,我原来一般高于20Mp就加挡圈,我们一般用的密封件自己公司密封件车间做的,当然没进口好.

网友:
比如日立公司ZAXSI230就用一条PU胶圈。但比较尴尬的是维修时用丁睛橡胶很快就失效。我是赞成用挡圈的,只是看情况,设计成外径静密封时垫片无论生产还是维修都容易找到。如果是平面密封,一般密封件供应商配套上有些困难。
静密封压力方面,徐灏先生提供的数据为:1.333×10(-5)真空到400Mpa。另外徐先生也没有交代是什么材料可以达到400M.NOK提供的图表看不出90度丁睛圈的最高压力,以前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没向日方求证过。国内胶圈我手头只看到350BAR的使用情况。

网友:
谢谢NOK了,油缸上我一般不采用端面密封(易产生漏油),我讲的就径向的.

网友:
超5Mpa就要加挡圈了,超20Mpa换成90度NBR或PU.

网友C:
如果最高压力70MPa,用70度O型圈加档圈是否够强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最高压力70MPa,用70度O型圈加档圈是否够强度呢?

密封的形式有很多种选择,与此同时,在选定压力时,最好充分考虑外围配套的液压元件的成本.B型环密封:30---300M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一挖掘机油缸,额定压力25Mpa(平时用70度应该OK),O形圈总被冲坏,后来发现到缓冲腔后压力升高到100Mpa,更换为90后OK.
一般情况O形圈截面和你零件大小有关,在这压力情况压缩量20%~25%可取,建议加一挡圈.

一直对这个100Mpa存疑。今天一位工程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数据惊人的相似:100Mpa.这是偶数密封件的封塞压力,目前还没看到定量的实验分析。羚版,这是你实测的吗?看到你在线,请教一下。你们一南一北,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测试,数据相同,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08-08-24):
那位有NOK密封的样本

网友:
70A就可以了,最好加挡圈

网友:
还有个习惯问题,我们国家用的o形圈的硬度一般中硬度的较多,而日标用的是高硬度的较多。一般推荐高压超高压硬度要高些,低压可用中低硬度的o形圈。硬度高了,微观填充微隙的能力下降,理论上是泄漏量增加。所以从密封性的角度是低硬度的密封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