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一篇关于油品清洁度的文章

楼主(2008-07-05):
清洁度是液压油和液压系统使用的重要指标,如何测量和理解清洁度的概念呢,希望这篇文献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08-08-16):
回复 楼主:

版主您好  您发的这篇非常好.在单位我们经常要做液压油\冲洗油等油品清洁度的检测.由于机械性能的要求 我们一般用NAS 1638(有时也用ISO4406),数据一般采用5~15um 与大于15um这两个范围的颗粒.在检验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检测水-乙二醇抗燃液压油时 用对比法检测时100ml一般都不能过滤(0.85um混合纤维滤纸)做了不少的实验(用蒸馏水\酒精等稀释)还是没有解决.,采用激光颗粒记数仪检测却都是在NAS12级,而厂家提供的技术指标是说能达到出厂NAS6级,开封能达到NAS7级.请问斑竹及各行家能否提供些方法使之能很好的过滤.

楼主: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关于新购买油品的清洁度实际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是普通液压油还是抗燃液压油加注到液压系统后,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环境或者系统内部的水分或者磨粒的污染,那么液压系统自身的过滤才是真正保持系统清洁度的关键。换句话说,油品在干净,如果系统很脏或者过滤存在问题效果不好的话,整个系统的清洁度还是非常糟糕的。关于你提到的产品NAS方面的许诺,如果测量结果达不到,就说明产品质量有问题。但作为实际应用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系统冲洗后和运行过程中的清洁度。一家之谈,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的确我们检验的大部分是液压系统循环后的油,只因为我们在检测水-乙二醇时遇到在实验室过滤的时候超过50ml后就滤不下,就抽取新没开封的水-乙二醇来做检测,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采用激光颗粒记数仪检测却是非常的脏,由于没有用两种方法做对比而不能肯定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
学习学习,增长见识

网友(2008-12-05):
采用激光颗粒计数器检测液压油时一般不能检测含水的液压油,因为会误把液压油中的水当成污染物,所以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颗粒计数器。

网友:
油液污染度测试仪

n(c)-6油液污染度测试仪采用国际成熟的技术研制
而成,其性能稳定可靠,检测结果准确、重复性高,与国外仪器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好。校对方法符合ISO11171;具体有内置打印机和电脑连接的标准RS232端口;适合在线和瓶取样两种取样方式。
性能特点:
1选用激光二极管为光源,性能稳定,寿命长
2 符合ISO11171校对标准
3触摸屏菜单式操作,直观方便
4污染等级标准GJB420A、NAS1638和ISO4406
5适合在线式和瓶取样两种方式。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360×80×320(长×宽×高)
重量:14Kg
电源:220V
输出方式:内置打印机和标准RS232端口(供计算机传输数据)
取样体积:10ml
被测液体黏度:15mm2/S
被测液体压力:0.2MPa
颗粒浓度极限:90000个/mL

www.dffilter.net.cn
www.dffilter.com

网友:
液压污染的检测方法和仪器

欢迎选用我们 的产品,我的手机:150 9009 1213 我的QQ:281314621 我们的网址:www.dffilter.net.cn 愿合作愉快!以马内利! 电话:0373-2626 346 E-mail: dffilter@126.com 分机:0373-2620580-810 传真:0373-2634 868

网友(2009-01-07):
厂家提供的技术指标是说能达到出厂NAS6级,开封能达到NAS7级------------根据实际经验一般达不到!新油的的精度一般在8级以上!

网友(2009-04-27):
我想请教下
油缸的清洁度有没个行业标准,如有的话那是NAS几级?

网友:
我们也用润滑油,虽然经过过滤,但仍感到不清洁。现学习中,多谢版主提供资料,以后有不明之处还请版主多多指教。

网友:
两篇一样啊

网友:
楼主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2009-07-13):
NAS等级在油品邮出厂前是没有一个油品厂做的,怎么可能达到8级呢?

网友:
各位,本人第一次登陆,感觉大家的交流非常好。
/ e) r. E" F% w# B我们利用高速碟片式离心机来清洁油,效果很好,做过的油样:液压油--达到NAS 7-6级,润滑油:取水率--99.95%(即处理完的油中含水率在0.05%一下),比过滤的方法好。联系电话:13801780429,email: ding@sh-jiyuan.com

网友(2009-09-03):
好文章,好文章,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09-12-23):
长长见识,开开眼界

网友(2011-12-28):
是不是都用航空标准,老美的

网友(2012-02-02):
想问下行业标准有没有28120071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