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设置快截键---请教

楼主(2008-07-05):
请教各位大虾,CAD2007设置快截键在那里设置,和05的不同!

网友:
进入:工具--自定义--编辑程序参数

楼主:
兄弟,好象不行唉!

网友:
能改快捷键吗?我一直以为只能是那样的,不能改变的,期待高手指教

楼主:
05容易设置,07的也可以设置。刚刚摸索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