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出口业务要做,现只差材料不知道---请教

楼主(2008-07-05):
我有一批出口业务要做,现只差材料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国内碳钢,但具体对应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麻烦哪位高手能给我一个答复:对应国内什么材料,在哪家厂能买到,多少钱一公斤?先谢谢啦!
具体如下:
MATERIAL:STEEL,ANY SAE 1000`1100 OR RANGING FROM 0.05 TO 0.30 %

网友:
字面理解:
材料:钢,含碳量0.05%—0.30%(属于国内的低碳钢)。ANY SAE 1000`1100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楼主你得说明是出口到哪个国家,最好有具体的牌号,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不好意思,先谢谢山峰了,但是图纸上材料的信息只有这些,是出口美国的,还望大家多指教,我是新来的,以后还要麻烦大家!

楼主:
不好意思,材料信息错了,是:
MATERIAL:STEEL,ANY  SAE 1000`1100  OR
                      1200  GRADE  WITH  CARBON
                       RANGING  FROM  0.05  TO  0.30 %

网友:
ANY SAE 1000~1100 ,是美国牌号,就是牌号1000至1100都可以。
国内对应的牌号10#~20#钢以及15Mn~20Mn都符合含碳量的要求。
含锰钢较一般钢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以及屈服点高。

楼主:
MATERIAL:STEEL,ANY  SAE 1000`1100  OR
                      1200  GRADE  WITH  CARBON
                       RANGING  FROM  0.05  TO  0.30 %
  那就是说我用20#钢就符合了吗?那1200  GRAND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要做的大概是汽车配件或汽车相关配件,
材料是SAE标准,不要求严格的牌号,10系为碳素钢,11系为易切钢,12系为含硫磷易切钢,你都可以使用,大致含碳量0.05  TO  0.30 %,用20管是可以的,

但你还是应该在找标准对着图纸再核对一下,

网友:
LZ SAE 1000 1000 or 1200 Grade,其实是一种说法(叫法),你就把它当作“等级”来看就对了.

可能是说含碳量的等级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ATERIAL:STEEL,ANY  SAE 1000`1100  OR
                      1200  GRADE  WITH  CARBON
                       RANGING  FROM  0.05  TO  0.30 %
  那就是说我用20#钢就符合了吗?那1200  GRAND 是什么意 ...

完整地翻译:
材料: 铁 任何符合SAE1000到1100或1200.含碳量范围从0.05到0.30%

注:SAE---美国工程师协会标准 SAE1010 相当于国标10号钢!
应该是个要求不高的材料!

网友:
完整地翻译:: t; h% ~! u1 L9 L) C
材料: 钢  任何从SAE1000到1100或1200等级 .含碳量范围从0.05到0.30%

网友:
就是普通的热轧就可以

网友:
SAE 是美国材料协会标准,材料都是上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