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铝的氧乙炔焊工艺.如何操作?

楼主(2008-07-05):
小弟有礼了 谢谢!!!!!

网友:
要用中性焰焊接.或轻微碳化焰.。
薄件用左焊法,可以防止过热过烧.厚大件用右焊法.
因为铝在高温时的颜色变化不大.用眼是看不出来的.焊接时是要靠实际的操作经验来判断什么时候是否可以进行焊接.
整个焊缝最好一次性焊完,不要停断.因为停止不焊后的接头被氧化.再焊时还要处理一次.焊后要清理干净焊件上的熔剂和焊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