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丝上标记的JM58、JM70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05):
经常看到焊丝盘上标记有JM58、JM70等,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JM58、JM70是锦泰药芯焊丝厂家的牌号如:JM-68相当于美国标准AWS A5.28 ER80S-G

网友:
看一下后边应该有按国标和aws规则的编号

楼主:
感谢两位前辈!但是,你们的答案能不能再具体点?比如性能差异,什么结构用什么焊丝?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