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参数确定方法---讨论

楼主(2008-07-05):
下来我来说说汽车参数确定方法:
汽车主要尺寸及参数的确定

轴距
在设计汽车系列产品时常要考虑几种轴距的变形,通长有:基本型、长轴距、短轴距型。轴距不能过短,因为短轴距亦带来一些缺点:如制动或上坡时轴荷转移过大,使汽车的制动性和操纵稳定变坏;整车角振动过大;传动轴夹角增大。对于4X2货车吨位在2.2-3.0之间,轴距一般在2.3-3.2范围内;吨位在3.5-5.0之间,轴距一般在2.6-3.3范围内;吨位在6.0-9.0之间,轴距一般在3.6-4.2范围内。

轮距
货车的轮距与汽车的结构和布置有关。其前轮距主要决定于车架前部的宽、前轮板簧距、板簧宽、前轮转角、轮胎大小及拉杆与车架和转向轮之间的间隙有关。后轮距则取决于后部车架宽、板簧距、板簧宽、轮胎大小、U型螺栓直径及与车架和轮胎之间的间隙等。因此须通过布置才能最后确定,也可以凭经验加以确定。
 前后悬
前后悬的长度是通过总布置来确定的。前悬要有足够的长度来布置发动机、散热器、转向器及中冷器等。对于轻型货车的前悬一般在900mm左右。后悬的长度主要取决于货厢的长度、轴距、轴荷分配等,但必须保证有足够大的离去角,轻型货车的后悬一般在1.2-2.2之间
外廓尺寸
为了行驶安全,按照我国有关法规规定汽车的总高度不超过4m(重型矿用车由于用途比较特殊,外廓尺寸可不受限制),总宽度不大于2.5m(不包括后视镜),货车的长度一般不大于12m。在保证汽车主要性能的条件下应力求减小外廓尺寸,以便减轻整车的质量、降低成本和改善使用经济性。
 汽车的装载量
汽车的装载量是指在硬质良好的路面上所装载的质量。如10402吨车即装载质量为2吨,整车自重为2吨。
整车整备质量的估算
整车整备质量是指车上带有全部装备(包括随车工具、备胎等),加满水、燃料,但没有装货和载人时的整车质量。整车整备质量是汽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减轻此质量是目前汽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顾及国内目前公路、材质及工艺水平。对于整车整备质量的估算有二种方法:一是与同级构造相同或相似的汽车相比,累加各种总成及部件最后得出的总质量;另一种方法可为此车选择一个合适的质量系数,用质量系乘以装载质量即可估算整车整备质量。
 汽车总质量
汽车总质量是整车整备质量、装载质量及驾驶室人员的质量之和。人员的质量按每人65kg来计算;客车还须按每人15kg的行李来计。
汽车的轴荷分配
轴荷分配的得当是否对汽车的主要使用性能和轮胎使用寿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布置汽车时对轴荷分配应充分考虑。1、应使轮胎磨损均匀,这样就尽可能要求每只轮胎的负荷相同,如4X2式后胎为双胎时,前轴应分配1/3后轴应分配2/32、应满足汽车使用性能上的要求,如4X2式,为了保证它在泥泞路面上的通过性,常将满载时前轴负荷控制在总重的26%-27%以减少前轮的滚动阻力,增加后轮上的附着力;若是平头车前轴荷一般在30%左右。
 汽车的最小转弯直径
汽车的最小转弯直径是汽车的机动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轻型货车这一数值一般在10-19m
 汽车通过性参数

汽车的通过性参数有:最小离地间隙、接近角、离去角和纵向通过半径。轻型货车对应的参数为:0.18-0.22m20-30°,15-23°,6-10m
    请大家讨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些资料非常有用,请问楼主对汽车四轮定位参数的确定是否了解.如(主销后倾,主销内倾,前轮外倾,前轮前束)书上只说了们的范围,但具体要用多少这个参数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2009-10-26):
汽车主参数的确定是整车设计的基本环节,往往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