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下车槽,有哪款刀使用不易磨损?

楼主(2008-07-06):
我们进行车槽加工,材料是10#钢,车床速度500-900,请问在这种低速下有哪款刀使用不易磨损,谢谢!

网友A:
请告知线速度、材料硬度、外圆还是端面,设备、现有刀具品牌和加工表现,如果是修磨的 那么角度?

网友:
最基本的线速度,切深,进给,大部分的行业从业者都不是很搞得清楚,可悲!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线速度、材料硬度、外圆还是端面,设备、现有刀具品牌和加工表现,如果是修磨的 那么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进行车槽加工,材料是10#钢,车床速度500-900,请问在这种低速下有哪款刀使用不易磨损,谢谢!

楼主只说了转速,没有说明工件直径,因此我们不知道线速度是多少;另外,槽的深度也没有说,因此我们不知道是深槽还是浅槽,而槽深与槽宽的比例直接影响刀具的选择;如果主要考虑不易磨损,那当然是选择更硬更耐磨的刀具材质,同时也要考虑工件刚性及工件表面情况,以综合考虑刀具材质的耐磨性和轫性。

网友(2008-10-06):
你的材料有没有热处理啊!
如果没有热处理那这种就算是很普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