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氩弧焊焊铝---请教

楼主(2008-07-06):
最近有一个铝合金的活,工人给干错,想用氩弧焊给补起来,但厂里只要直流,据说直流也可以焊铝,但不知具体工艺,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交直流两用的氩弧焊机可以焊接铝,单纯直流氩弧焊是不可以焊接铝的,因为从原理上来讲,直流方波不能起到对铝表面的阴极破碎作用

网友:
铝材的焊接一般都是采用交流的

楼主(2008-08-07):
据我所知,钨机使用的和直流不同,而且消耗比较重。直流焊铝应该使用直流反接的方法,不知有没有用过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08-09-13):
直流氩弧焊机可以焊铝

直流氩弧焊机可以焊铝.可难度很大.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买一瓶氦气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买一瓶氦气先

实在不清楚买氦气做什么?

网友(2009-09-21):
请教,厂里用二氧化碳焊机装上铝焊丝,能焊铝吗?怎么焊?
自己试了一下,焊得像豆腐渣一样;而且发出的光很耀眼,眼睛还疼呢。
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熔化极的可以焊接铝合金,要用亚射流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