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通径\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有没有这样的阀?

楼主(2008-07-06):
我想将油缸前进的速度在使用一台泵的情况下提高一倍,有没有22通径,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的阀?

谢谢!

网友:
实现差动连接的方式特别多。下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楼主:
你好!感谢指教!系统图已附上,主要技术要求是前进速度要快,到位后要保证不掉压。麻烦帮忙设计一个新的油路。再次感谢!

网友A:
若压力有富裕,建议用再生回路,速度可以增加一倍

若压力容许的活建议采用再生回路设计,即:在油缸伸出时,利用有杆腔的回油再次作功,这样无杆腔的压力增加一倍,但速度也增加一倍。请告知负载压力和系统额定压力,试试。

楼主:
回英德康,系统额定压力250kg,负载100kg

网友:
你的系统中有平衡阀还是用再生回路吧。

楼主:
本人愚钝,对各种液压回路没有关注过,再生回路也不了解,烦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压力容许的活建议采用再生回路设计,即:在油缸伸出时,利用有杆腔的回油再次作功,这样无杆腔的压力增加一倍,但速度也增加一倍。请告知负载压力和系统额定压力,试试。

如果油缸无杆腔和有杆腔的面积比是2:1,在保持油缸推力不变的前提下(无杆腔进油),无杆腔的压力增加一倍,油缸伸出速度也增加一倍。但如油缸面积比不是2:1,则并非是一倍的关系。
又:个人认为,有杆腔的回油并没有再次做功,做功的应该仍然是泵源过来的油。

网友:
rexroth有DN25通径的手动换向阀,当中位是O型机能时,右位有P型机能的选择,可实现油缸的差动控制。但此时,液控单向阀和平衡阀应选用外泄式的,否则可能会打不开。

网友:
再生油路

拉我一把网友,对不起,未能及时答复。
附图为伸缩油缸的再生油路设计。这是个典型的螺纹插装阀的比例换向设计,用一个比例流量阀FB和两个两位三通阀FR/FQ组成Y型中位机能的三位四阀.当FB和FR得电时,油缸有杆腔的回油经FQ阀与出自FB和FR的供油合流,经平衡阀进入油缸无杆腔,适用与负载较低速度较快的应用。由于流量增加,加工阀块时应考虑用两根油管供油。
供参考。

网友:
本人愚钝,请问22通经的阀是多大的? 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的阀Parker有,特殊机能34号.但22通径似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