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上钻孔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08-07-06):
接了一单活,是在316L板上钻孔,板厚10mm,钻4mm的孔,一件上共有3万个孔,我们只有摇臂钻床z50型,如何来提高效率啊?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看你工件的大小咯
如果小的话,可以在台钻上工作,在比如,你可以换不锈钢专用刀具啊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不过零件本身不大,只有300mm见方左右。
摇臂钻做这种活不合适。如果没有数控,带电子尺的炮塔铣效率就很高,操作很方便。
台钻估计也比摇臂钻效率高。

楼主:
1.2楼朋友,工件直径1500mm,否则怎么一件上能装下3万个孔 ,所以台钻不能用,现在愁死我了,工期只有20天,共有4件

网友:
天啊,那么小的孔,得多痛苦啊
不能上数控设备么?
靠人工很容易出错的
我最近也正在加工不锈钢,好痛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种筛板,要求倒不高,但要有这么多孔。我们也没有数控设备 ,现有设备也也比较陈旧 ,就是想请教各位朋友怎样才能提高效率,从刀具、转速、走刀等方面多指教

网友:
我最近加工1Cr18Ni9Ti,听过这个材料么???耐酸奥氏体不锈钢,纯纯的不锈钢。
但是我们加工的孔比你的要大,基本上没法子给你什么好建议。
4毫米的孔,钻头没法子手工磨啊。我的是100斤一块的方料,在上边钻14,17.5,22,32,35,的孔,并且攻丝和扩孔。
我是把普通的高速钢钻头磨成不锈钢群钻来断屑的,并且配合琢钻,加充分的冷却液。就22的孔来说,我是用200的转数配合30的进给。这样的话,一个工件8个孔960深全下来,钻头也磨损不大,但是要是进给大到40,45的话,基本一个工件下来,钻头就完了。
你的工件,钻头太小了,实在没法子啊。

网友:
老兄,一件上有3万个孔,我看你直接上激光上加工的了,其他的效率和加工精度恐怕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激光加工收费如何?10mm的板厚效率有多高?我们没接触过这种加工方法,请多指教!

网友:
上立式镗。
去年我也有类似的工件,6米×1.5米,近8万个半圆孔,也是上立式镗,3个人操作,一个移动工件,一个操刀,一个报数。

网友:
能否不考虑钻,加工时最好还要考虑到可能会变形,20天,我不知道能否打完,我干过的是用铁网板套孔打2MM304不锈钢板,那还是直径是8,孔距是12,成梅花形排布,一天最高记录3千多个窟窿眼,不是我想不到数控冲,是因为今年大雪封山,要过年,没办法了,呵呵,我只是建议,

楼主:
回10楼朋友

不知你们这个工件用了多长时间?呵呵,8万个,还要恐怖!
% ?+ F1 t+ _5 T回11楼朋友,我的是10mm厚的316L不锈板,变形肯定有一点,但工件要求不高,没多大关系。冲的方法恐怕不行,孔太小,板太厚。我们现在只有采用最苯的办法,多人倒班!谁叫我们西部地区不太先进呢?希望朋友们从刀具、走刀、转速等方面给予帮助。

网友(2009-12-04):
我也接到一样的工,现在也不知点去用人手去钻,工人做得也太烦了,还望有人指点下,点样提高效率

网友:
激光割比较快,但费用高很多。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激光或等离子切割的话,速度应该很快的

网友(2010-02-08):
用电火花群孔加工机床吧,效率很高的。在3毫米厚的不锈钢上一次打3000个直径1.0mm的孔,只用30分钟。QQ:626031908或者电话联系:0538--6127177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去河北安平 那儿是筛网之乡 只要给得起价格 他们这都是小事

网友(2011-11-13):
    厉害啊,一天能打3000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