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物模型检测的力比例尺---请教

楼主(2008-07-06):
设计抽油机,我们按线性尺寸1:6做个模型。
请问在悬点加载时,原设计时加载是40KN,模型上悬点加的力多大?力比例尺是多少?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原来的1/1296(6的四次方=1296),即30N左右,但是总觉得太小了。
请问哪位老师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我补充一下,我的目标是要测模型曲柄轴上的扭矩大小来计算实际机体的曲柄轴扭矩大小

楼主:
呃,好容易沉,自己顶一下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
按照相似理论,我想实验中不应该用精确的相似,应该是用采取某种近似的相似模型吧。

网友:
你的题问不够准确,因为没有基本数据,你所设计的动力距?阻力距?曲柄上的扭距是要从以上两个基本数据和悬点负荷得来,而单纯地用加载数据是不行的,再说曲柄也还有配重块的啊?一同考虑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