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框图样调入后在制图时看不到---请教

楼主(2008-07-06):
是不是图样只有在建模时才能调入?图框调入时还应该注意那些问题?谢谢!!1

网友:
外部调入的有些图框要先打碎,调线和调色才能用,否则有些在打印的时候由于设置有问题而无法显示,你可以先打碎,改一下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03):
看一下是不是图层隐藏了

网友(2009-12-31):
借鉴一下,呵呵。

网友(2010-12-11):
我的4.0就不能调用图样图框啊,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