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螺栓的热处理方式

楼主(2008-07-06):
12.9高强螺栓的热处理采用正火或调质都可以吗?是分低碳钢或中碳钢吗?

网友:
8.8级以上的螺栓,一般都是合金钢的材料,由于使用中要的是材料性能,所以并不要求材料成分,实际使用中,有中碳的,也有低碳的,还有就要看加工方法,冷加工的是不许再正火或调整的,

你要先看材料,根据材料找相应材料的试验规范,必须按规范作才行,高强螺栓不是一般的机械零件,不能泛泛处理,

网友(2008-08-13):
你要画蛇添足吗?

网友:
12.9级的都是合金钢的

网友(2009-07-17):
高強度螺栓是合金钢,很少見着高強度螺栓有采冷加工的是吗 ?

网友(2009-09-17):
这个问题有待于继续探讨

网友(2009-11-11):
不是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