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PV值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8-07-07):
我在网上找了点,感觉有点不对。想对一机械密封进行校核。谢谢!

网友:
PV值是一个关系到密封面之间流体膜的稳定性(汽化)和磨擦副的耐磨性的一个数据,和你的相对摩擦运动的材料、液体介质都有关系,找一般密封手册,按你的材料查一下表就知道了,你什么细节都没透露,没法具体说,

楼主:
我只要关于PV值的计算步骤。谢谢关注

网友:
我现在也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知道的说下

楼主:
我现在找到了。顾永泉的书上比较全面。就是太乱,分析太多了,呵呵

网友(2008-10-04):
顾永泉的论文上有具体的

网友(2008-12-09):
本人编制了一个计算水封密封比压和PV值的小软件,是Excel格式的,想传上来,可惜这里不支持这种格式的附件。不知道如何上传。

网友(2009-04-22):
本人编制了一个计算水封密封比压和PV值的小软件,是Excel格式的,想传上来,可惜这里不支持这种格式的附件。不知道如何上传。
引用 网友A:

压缩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2021-10-26):
压力与密封面线速度的乘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