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中国的牌号呢.是日本的材料便宜吗?

楼主(2008-07-07):
我在我们公司的图纸上看到SUS304这种材料,今天我查了一下手册才知道这是日本的牌号,和中国的0Cr18Ni9是相同的。
为什么不用中国的牌号呢.是日本的材料便宜吗?

请教,谢谢!

网友:
我认为是你们公司工程师画图时不符合标准而已,写了SUS304也不会大张旗鼓的跑到日本去买材料

网友:
我们给美国做东西, 不锈钢是用ASTM标准的303, 我们采购都是在国内买日本的SUS303代替, 查了下标准才知道, 还是有点区别的, 硬度的上限值不同, 化学成分均同。
国内牌号是Y12Cr18Ni9

现在正在向美国公司申请替代呢?

希望和大家讨论此方面的信息。

网友A:
呵呵,其实现象挺复杂,实质挺简单的.

就像我们给美国人作质量证明书,一律把“GCr15”改成“52100”一样,就算是“兴澄特钢”的也不例外。

所谓的“对照”,其实都是“不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现象挺复杂,实质挺简单的.

就像我们给美国人作质量证明书,一律把“GCr15”改成“52100”一样,就算是“兴澄特钢”的也不例外。

所谓的“对照”,其实都是“不严谨的”

那你们改了以后, 你们的材料还是按照52100采购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现象挺复杂,实质挺简单的.

就像我们给美国人作质量证明书,一律把“GCr15”改成“52100”一样,就算是“兴澄特钢”的也不例外。

所谓的“对照”,其实都是“不严谨的”

其实是标准不一样!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好能取的客户的认可!

网友A:
呵呵,我们对外宣称是52100钢,不过也没错啊,按照国内外钢材对照,这两种是最接近的。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国内外钢号并不是对照(Comparatively close)就一定是“Equivalence”(等同于)

今天市场上有太多类似的书籍,却没有一部在细节上解释为什么一种钢材对于另一种是可以“对照的”?它们简简单单仅是在一张充满钢材代号表中出现罢了。所以最好和你的客户了解沟通他们的要求,而不是简简单单地遵循某些权威发布的所谓“对照”,这才是“正道”!

网友:
是习惯问题,看公司是从哪里进的货物

网友:
回楼主问题:

国内的GCR15,对照52100, 而52100时美国标准钢号,两个是否有差别,我不是材料行业的,但可以肯定地是,国内没有生产52100标准的,都是GCR15,而GCR15据我所知和52100钢有稍许差异,客户使用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国外普遍认为“兴澄特钢”和上钢五厂的GCR15和52100最接近,而且有的客户指定用这两个钢厂的轴承钢。你可以从现象判别本质了......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网友:
还记得我们和欧洲客户联系的时候,他们指定一种欧洲钢号,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对于哪种国内牌号能对应该牌号不明确,他们就国内市场的牌号就更是不清楚了,所以后来就“Mechanical Property”和“Chemical Composition”两个主要部分来和客户进行确认,后来才定下国内牌号的。

这就是“规则”,你不能擅作主张。

网友:
新来报到,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对外宣称是52100钢,不过也没错啊,按照国内外钢材对照,这两种是最接近的。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国内外钢号并不是对照(Comparatively close)就一定是“Equivalence”(等同于)

今天市场上有太多类 ...

既然你们宣称材料是52100钢的,且写入你们的质保书,但实际上你们却用的国内的GCR15, 那应该经过你们客户确认的吧?

材料替代没有问题, 关键是要客户要认可啊。

我也是通过Chemical Composition”和“Mechanical Property”和老美进行材料确认的事情。

现在国内的钢厂应该也会加工国外的材料,如ASTM标准的材料吧。 我们采购买ASTM材料好像有什么最小起订量的说法。

网友:
LS说的没错,前期我们也是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现在的兴澄特钢已经被广大的轴承采购商所认可),而客户也是在慢慢地使用过程中才注意到少许变化。最终也是他们了解了国内市场后(确实不了解谁能生产国外牌号的钢),才决定使用上述两个钢厂的国内牌号。

SKF,FAG对于兴澄特钢都是有资质认证的,通过一定的供应商审核程序,才能成为他们的国内指定轴承钢供应商。

但是其他钢号,国内和国外的化学属性和机械性能,相差多少,我们做中间渠道的并不了解,所以多和客户和原材料供应商相互确认和沟通,应该有助于业务的安全进行。

网友:
只要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符合要求基本就可以替代
很多普通的材料国内也是生产的。
比如热轧板卷:Q235B SS400
其实从标准上来看他们的区别是不大的;
而且实际生产一般是高于标准生产的,按照标准235屈服是小于400的,但是实际生产上235是能达到400要求的。

网友(2010-11-05):
轴承钢是主要用来制造滚动轴承的零件。如滚珠、滚柱和轴承套圈等。它们在工作时承受着高的集中交变载荷,由于滚珠与轴承套圈之间的接触面积小,在高速转动的同时还有滑动,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因此滚动轴承钢应具有高的硬度、耐磨性和疲劳强度,对钢的金相组织、化学成分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否则会显著缩短轴承的使用寿命。一般滚动轴承钢的含碳量较高,在0.95~1.1%范围内,并加入某些合金元素,如铬、锰等。多以球化退火交货,在使用前需进行淬火(约840℃)和低温回火(150℃)。 品名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前苏联 国际标准化组织 GB AST JIS DIN,DINEN BS,BSEN NP,NPEN TOCL ISO630 牌号 牌号 牌号 牌号 牌号 牌号 牌号 牌号轴承钢 GCr9 51100 SUJ1           GCr15 52100 SUJ2 100Cr6   100Cr6 wx15 1 9Cr18Mo 440C SUS440C     Z100CD17

网友:
回复 网友B:

美标ASTM的303 比日本的SUS303 还要便宜,怎么会选择用日本料代替呢?
不太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