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道轨磨损严重如何修复?

楼主(2008-07-07):
请教,谢谢!

网友:
重新贴钢,如果还算平整。

网友:
看什么导轨了,如果是滑动的,估计就要大修了,淬硬层磨掉以后要重新热处理,完了要磨削刮研然后调中心。
滚动的直接换导轨副好了。

网友:
贴塑,然后铲刮.需要技术.

网友:
贴塑层磨损掉很容易,直接换掉就好,关键是淬硬层磨损比较麻烦!!

网友:
刮平后贴塑,然后刮研到精度要求即可,是最方便经济的维修方法

网友:
贴什么塑呀?那里能买到?我是广东的!

网友:
什么塑呀?那里能买到?我是广东的

网友:
1,外加工,找一家有导轨磨(精度较高)的单位将整个床面加工一道。2,请几个高水平的维修钳工师傅打表,铲刮。(注:车床的道轨一般为铸铁)

网友:
导轨上导轨磨加工,床鞍贴塑,然后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