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面直径怎么测?

楼主(2008-07-07):
师弟让我帮忙,才八千,手持式带电子传感器测量图中球面直径。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经济一些的办法

网友:
内腔的球面,除了扬天DX说的办法,还有别的方法吗?很想知道

网友A:
用星型探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星型探针,测

才八千,手持式带电子传感器测量图中球面直径,可读数专用检具,大批量用。还必须要手持式,不要台式。那兄弟交给我了,不好推辞

网友:
3楼的星型探针怎么测,精度多少?

网友:
期待更多高手现身

网友B:
工业CT据说可以测内部尺寸,只是还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CT据说可以测内部尺寸,只是还没有见过。

才八千,手持式带电子传感器测量图中球面直径,可读数专用检具,大批量用。还必须要手持式

网友:
用研磨法进行比较

网友:
从事测量行业也有好几年了,这种尺寸还没遇到过,没资格发言

网友:
这个精度用三坐标应该可以测量的

网友:
要經濟的話,建議做X型的專用量具,前面兩測頭可以鑽孔,再用小滾珠嵌入用膠水固定。后面讀數部份在X的另一頭,用千分表製成。
采用比較測量方法,就是先買一個84.8的環規,用來清零,然後把測頭伸入產品內腔測量。
缺點是重復性不高,測量效率也不高。必須慢慢地找到最大值。
優點是成本低。

网友(2009-11-10):
搞两个规可以嘛?或者一个规+铁丝

楼主:
一年前的还被挖出来了不好意思,已经解决了,设计了像电子塞规一样的东西,大概四五秒一个,重复测量精度0.002,给通用五菱的。因为被人忽悠了没给设计费,申请了专利,想再生产先问我答应不

网友:
烦的饭的,刚入这行,真的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你的零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差壳的内球径,检测方法有一些,但8000元肯定做不出来,成本价估计都得30000左右,还是放弃吧

楼主:
差壳的内球径,检测方法有一些,但8000元肯定做不出来,成本价估计都得30000左右,还是放弃吧
引用 网友C:

26000我卖给你,比你成本价还低,你再卖给你客户怎么样

网友:
工业CT据说可以测内部尺寸,只是还没有见过。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这方面的设备,一个字贵、两个字很贵!一般用在研发、测绘方面!

TOMO XCT测量机,采用X光断层截面扫描成像及测量技术,可选配光学、光纤、接触式、激光或动态多种传感器,测量工件内外部结构几何尺寸的同时,可对工件内部进行缺陷探测(探伤),此仪器荣获2005年度欧洲设计金奖
Tomo测量机主要特点:
◆ 参照ISO10360/VDI/VDE2617标准
◆ TomoCheck型采用高精度气浮轴承系统
◆ 坚固的大理石基座使其具有高稳定性
◆ 可配Z轴防撞油缸,安全防辐射屏
◆ X光射线采用安全防辐射的构造,完全满足安全标准
◆ X光传感器设计精密,分辨率高
◆ 影像处理系统能处理及分析X光影像
◆ 可选配栅格X光断层扫描,扩大扫描范围
◆ 测量软件能快速3D重构,也可进行2D测量
◆ 测量工件内部结构几何尺寸,内部缺陷探测(探伤)
◆ 影像测量或接触式测头均可保证测量精度
◆ 全面检测工件规则及不规则的几何特征
◆ 使用其它传感器校准CT测量数据,使其更准确
◆ 使用最佳拟合Bestfit及公差拟合Tolerencefit软件进行轮廓分析及三维CAD工件的公差对比
◆ 逆向工程的应用,三维点云转换存档
应用领域:
◆ 模具行业
◆ 逆向工程
◆ 汽车行业
◆ 航空航天
◆ 精密机械加工
◆ 船舶等
轴向测量最大允许误差
(E1单轴精度) (2.50+L(mm)/200)μm
(E2平面精度) (2.90+L(mm)/150)μm
(E3空间精度) (3.90+L(mm)/100)μm

网友:
8000做表式手持的没问题的.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

网友(2010-03-02):
马波斯有这样的测量,电子和气动的都有,但价格是你五千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