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紫铜零件,一会儿刀就坏了---请教

楼主(2008-07-07):
我现在加工紫铜工件,可是一会刀就坏了 。该怎么办呢?

请教,谢谢!

网友:
刀具材质和冷却

网友:
刀具问题,还有是主轴转速太快,

网友A:
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高速钢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些,要用钨钻类硬质合金车刀前角应略小些。选用的切削速度应大,可在50~100m/min,若用硬质合金车刀,切削速度可达200m/min,切削时可选用润滑性好的极压乳化液,充分冲注,以提高表面粗糙度精度。

网友:
你用什么刀具,耐热性怎么样

网友:
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高速钢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些,要用钨钻类硬质合金车刀前角应略小些。选用的切削速度应大,可在50~100m/min,若用硬质合金车刀,切削速度可达200m/min,切削时可选用润滑性好的极压乳化液,充分冲注,以提高表面粗糙度精度。正确

网友(点评):
请注意6楼与4楼的区别???》???

网友(点评):
多了个正确,哈哈

网友(点评):
很全面很系统

网友:
车床老师傅的话,“纯”金属,都很难加工
比如,纯铁,纯铜,纯铝,只要是纯的,不含其他合金元素的,延展性都好的让人头疼的。

网友:
如果象7楼所说的那样,建议楼主可以看看狙击手发的一篇关于刀具选择,切削量和切屑形状对刀具的影响。发到刀具板块了。我看过了很受用,对于刀具的磨损起到缓解作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YT15的刀 发现很难加工而且散热差

网友(点评):
若果你用yt15一定要浇足水 提高线速度 速度越低切削性越差 我以前干直径400的紫铜圈 用700转 不过要注意安全 呵呵 削子漫天飞舞 槽要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加工的
是车,钻,刨等
我怎么知道啊
具体事情具体化,知道不

网友:
有条件可以用金刚石刀,不一定非要买进口的。这里有点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高速钢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些,要用: 钨钻类硬质合金车刀前角应略小些。选用的切削速度应大,可在50~100m/min,若用 硬质合金车刀,切削速度可达200m/min,切削时可选用润滑性好的极压乳化液,充分冲注,以提高表面粗糙度精度。正确
 钨钻类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车刀
前者从属于后者,并列不妥

网友:
极压润滑是含硫之类的东西的那种么?如果含硫肯定不行,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加工的
是车,钻,刨等
我怎么知道啊
具体事情具体化,知道不

应该是车或者铣吧。
做这种韧性好的软材料最好是手磨刀,机械刀一般都比较钝。冷却液用油会好点。
如果加工余量小的话建议用柴油或者煤油浸泡一下。
高转速,根据光洁度要求选择合适的走刀速度

网友(2008-09-12):
纯铜可以使用菜油作切削液

网友:
建议你用高速钢车刀韧口要锋利转速应该快些!(注意冷却)

网友:
高转速,低进给,同时油冷

网友:
晕死了,你搞清楚铜是有色金属,必须用含GU类的刀片,如G8刀,效果就好多了。
在我们这里铜见的都不爱见了,别的不行,这个还是有经验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网友(2010-04-21):
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高速钢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 ...
引用 网友A:
车是这样,要是铣那,铣削就不同了呵呵铣刀是不变的,要从冷却液和切削速度和走刀速度及吃刀深度考虑,一般速度要高,冷却液要散热好的,【像煤油】呵呵

网友:
看过各位前辈的经验之谈,受用不浅!

网友:
我没发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啊
很好加工啊
你是用的啥刀?
工艺參数有没有问题?
我看就是刀片,转速,还有冷却液的问题
一项一项的拍查

网友:
刀具材质相当重要     刀具材质相当重要

网友(2010-06-23):
看过各位前辈的经验之谈,受用不浅!
我是干数控车床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加了冷却液没有呀,还有就是低进给高转速是否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了,像我这样的新手看完这些回复之后受益匪浅~

网友:
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度精度要高,高速钢车刀前角要大,一般为20°~35°,后角为10°~25°,主偏角为45°~90°,副偏角也要大些,要用钨钻类硬质合金车刀前角应略小些。选用的切削速度应大,可在50~100m/min,若用硬质合金车刀,切削速度可达200m/min,切削时可选用润滑性好的极压乳化液,充分冲注,以提高表面粗糙度精度。正确

网友:
应该选用与紫铜亲和力最小的刀具材料。

网友:
有色金属加工还是最好用YG类刀具   这样的纯有色金属软   建议粗车用YG3X

网友:
把排削槽开大些。锋利一些、、、、、、、、、、、、、、、

网友(2010-07-24):
占个位置,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

网友:
我们用的伊斯卡刀片,专加工铜和铝的。型号是CCGT 120404-AS。加极压乳化液切削。

网友:
车床老师傅的话,“纯”金属,都很难加工
中国机械社区比如,纯铁,纯铜,纯铝,只要是纯的,不含其他合金元素的,延展性都好的让人头疼的。
实在~~~~~~一般比较纯的少

网友:
开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呀 好像可行的就一段。

网友(2010-10-02):
以前看过老师傅加工过一次,好像没那么难吧。要加切削液的

网友:
我以前车铜公用的是YG8的刀,有是也用白钢刀来精车,用干净的柴油润滑冷却,达到的光洁度可以照出人来。
没有碰到过楼主说的刀具磨损的情况,我们加工铜铝制品一般没用过YT类的刀,YT类刀散热不是很好,所以磨损快,而且很容易产生积屑瘤,建议使用YG(粗车)或高速钢刀具(小余量精车)。

网友:
没有你所说的那么难加工吧,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加工铜铝制品一般没用过YT类的刀,YT类刀散热不是很好,所以磨损快,而且很容易产生积屑瘤,建议使用YG(粗车)或高速钢刀具(小余量精车)。我以前车铜公用的是YG8的刀,有时也用白钢刀来精车,用干净的柴油润滑冷却,达到的光洁度可以照出人来。

网友:
紫铜比较会粘刀,在切削时一定要充份冷却。

网友:
用YG的刀 或硬质合金的锋利点的数控刀具 粘性的材料就是粘刀 转速拉快 加油性的切削液

网友:
如果象7楼所说的那样,建议楼主可以看看狙击手发的一篇关于刀具选择,切削量和切屑形状对刀具的影响。发到刀具板块了。我看过了很受用,对于刀具的磨损起到缓解作用。 ! !

网友:
小心崩刃哦,那材料用来做刀具,硬度大,就会易脆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要注意它的散热,转速也不要太高~

网友(2010-11-16):
没有加工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紫铜用G8车 能行吗??

网友:
紫铜的就应该用钨钴类道具,不易崩刃。

网友:
高转速,低进给,同时油冷!!

网友(2011-02-23):
我们公司是生产销售油气润滑/微量润滑冷却系统;高效率、节能、环保的切削系统!
系统优点:1.洁净的工作环境  2.提高生产效率 3.延长刀具寿命 4.降低运转费用 5.提高加工精度 6.切削油用量大幅减少 7.得到干燥的切削;减少生段处理费用 8.无需处理或储存传统切削液符合环保要求     QQ496404120

网友:
改进工艺

网友:
加工时适当加冷却液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关键问题是:前角要大,要有充分的冷却和润滑.

网友(2012-01-03):
紫铜扎刀不?

网友:
我今天刚弄了个紫铜,感觉难到不难车,就是切削液不能少了·········

网友:
有听老师傅说用煤油或柴油冷却效果不错的。

网友:
车钳铣刨磨哪种加工?刀具之前你选择的什么材质的?粗加工还是精加工?啥都没整明白啊,大家怎么回复你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下

网友:
选择更锋利的刀片,线速度提高,进给降低,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2-08-09):
学习了,还没有车过紫铜

网友(2012-11-24):
加点机油,就好干。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数控刀片比较好

网友:
紫铜虽说是铜,但是不能用白钢刀,要用合金刀,其他的和不锈钢差不多!注意加冷却液,此材料粘刀!

网友(2013-06-24):
新的合金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铜塑性大、切削变形大、易粘刀,因此车刀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前刀面最好为大圆弧卷屑槽,前后刀面表面粗糙 ...

专业啊

网友:
不知道,你是车还是铣,一定要选硬质合金带涂层,水一定要很强

网友:
试试涂层刀片和充分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