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的深孔加工---请教

楼主(2008-07-07):
现要在数控车床上加工一内孔为1。5的深孔,材料为黄铜,孔深36,请教高手怎么加工啊。谢谢!

网友:
数控上加工估计有一定的难度,感觉在自动车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关键是它的外圆是台阶的,后端最大的外圆是34,在自动车上面不能加工吧

网友:
哦,那有难度的!是盲孔吗?单件的话用电火花咯

楼主:
是通孔,要批量生产的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们是0.7打10深,仪表车
如果用专机cnc的广州有一家做的,应该可以,价格在50k

网友:
如果量差不多大的话,可以直接定做带空的棒料,效率应该更好一点。数控车使用难度,钻头的精度不是很好,镗孔那里找这么细的刀柄,或者自己那高速钢磨刀又很难达到批量的效果。再或者外发做一下,少赚一点了。

网友:
请问是轴线中心孔还是偏心孔,孔精度等要求是什么?可以用枪钻加工

楼主:
是轴线孔,同心度要求5个丝以内,用枪钻可以加工吗

网友:
我们厂里可以做,36很长吗?

网友(2010-07-16):
同心度要求0.05以内,用枪钻可以加工吗

网友:
激光打孔,要专用设备

网友:
大批量加工,用数控车没多大的优势,可用单轴自动车加工,直接用棒料加工,内外圆带切断,最多3-40秒一件。C1316单轴六角自动车,最大可加工Φ36的棒料;TB42单轴自动车,最大可加工Φ42的棒料。

网友:
妈的,太简单了,老子不锈钢都能打那么深。

网友:
两头打,留0.2的余量,最后用铰

网友(2010-11-24):
用枪钻加工麻烦不说,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吧

网友:
用钻头到是不错的主意,就不知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符合尺寸 精度的要求

网友:
就用钻花钻最节约成本吧,想要效率高一些就买材质好些的钻花啦!

网友:
简单的很啊,数控车足够做了。
定制钻头,用刀塔夹钻头做

网友:
貌似有点难度,不如采用电火花或者激光加工或许能容易一些。

网友:
我现在就在干2MM的深孔,一定要少吃刀量,多次进刀,否则就断钻头,不妨到我像册去看看,说不定有帮助。

网友:
手枪钻???用6140普车改装一台钻床吧!

网友(2014-03-27):
线切割吧用

网友:
1.通孔的话可以考虑线切割;
2.枪钻似乎可以;
3、可以先钻一端18mm深,然后掉头钻18mm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