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改造范例

楼主(2008-07-07):
各位同仁大家好,感谢社区给我们大家交流的平台,本人从事数控改造,将在几天内上传我的作品,希望各位提出不同意见和见解,共同进步.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上传图片,我会尽快学会传图片,请会的打电话告诉我OK电话13620331696

楼主:
不能够直接把图片放在内容里面上传吗?

楼主:
这是X轴用的是6N/M的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俊哥,你好。我现在做炮塔铣床数控电气安装,我想请教下,电机的后面编码器线如果要穿管径小于20的蛇皮管,你们是怎么做。我是把编码器线剪掉再焊上去的。

楼主:
这个是Z轴用4N/M伺服电机

楼主:
Y轴的机械改造部分,同样用6N/M的伺服电机,丝杆用导程6的滚珠丝杆.

网友:
真不错。
第二张图片从箱体一头绕过滚珠丝杆进入螺母法兰座的“白色软管”是什么?有何功用?

楼主:
那是滚珠丝杆软油管

楼主:
三轴驱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还有这样的润滑方式,一般都是通过油嘴向螺母内腔填充油脂然后密封来润滑的。
该铣床的定位及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重复定位精度0.02

楼主:
主电箱,强电部分

网友:
htw05网友好!
.
你上传的“炮塔铣床”进行数控改造方面的资料,缺少显示及操作台方面的图像资料,所以有问题要问:

1?:用的是什么数控软件?
2?: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个软件?
3?:控制部分采用的是套件,还是用PC机+控制卡+软件....组装的?
.
谢谢!
.
syw  080710---20.02

楼主:
用广数980MD的操作,系统支持三轴联动,可有Master CAM,UG,等软件编程.

网友:
htw05网友好!
.
从你上传的资料看,你好象买回的是完整的套件,回来进行组装。
我想问的是:
1、这一完整的套件得多少钱?
2、买套件自己改造,照比买整机省多少钱?
3、在改造的过程中,你遇到的难点是什么?
.
你上传的资料我都收藏了,谢谢!
.
syw   080710---22.38.

网友B:
呵呵.一般,这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懂的都会改的
现在不算什么的
关键你那重复才0.02,有点说不过,可以优化一下结构,0.01是可以的

楼主:
比买整机要节省一万左右,这是我前一阵帮朋友改造的七台机器.欢迎大家题出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这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懂的都会改的
现在不算什么的
关键你那重复才0.02,有点说不过,可以优化一下结构,0.01是可以的

优化,如何优化?是软件优化还是硬件调试方面的优化?

网友:
一般是使用哪个品牌的操作系统?

另外,改成数控之后还能象以前那样手动操控吗?

楼主:
广数980MD用的比较多,因为它的性价比较高,华中还有其它的操作系统用的比较少.

网友:
不错用的广数系统是吧哪一款我公司是广数山东总代理

网友(2011-10-25):
谁能告诉我,右边的三个是什么东西,什么用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驱动器

敢问楼主买的广州数控系统全套要多少钱

网友:
我问过广州数控的销售.整套,含电源变压器/三伺服驱动/三4N电机/电脑头/手轮是21000元.单电脑头11000元.网上有人卖电脑头是9000元.

LZ是长期合作客户的话,我个人估计上面的这个配置整套应在18000左右可以买到的.

前几天顺德机械展览,KND有参展,我问过是19000元一套,但没有详细了解是否包含电源及电机规格.

手头有点紧,本来是想入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