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钻如何改装成攻丝机?

楼主(2008-07-08):
听人说可以改,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改.先谢了!

网友:
需要将进给与钻头转速严格匹配起来

网友:
哎,这个问题太简单啦,就是在电路控制中用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啦,6 v7 W- i; N# o
楼主不用我说下去了吧?

网友:
有种脚踏开关,可以控制正反转,比手控的方便,双手可以操作工件了。

网友:
没有必要,一台转攻和价格不贵

网友:
大哥 小台钻不用改也可以功丝啊  只要是带正反钻的那种  没有加个正反开关就是了 但是如果你的转速很快 而且功的丝又很粗的话 就要把速度该下来

网友:
对,用个脚踏正反开关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