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叶片泵的电机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8):
如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好:能再说清楚点行吗?
你是说给电机供电的电闸跳了是这样的吗?

楼主:
是的!
不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泵的负荷大导致电机带不起或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
可以在泵运行的时候观测一阵电机电流值,看有没有超过泵浦的额定电流,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电气元件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启动或控制装置应检查一下装置参数的设置情况。

网友:
查看电流数值,然后根据公式算出额定功率,如果是超过电机的配套功率就是超功率了!
属于电机配套不合理。

网友:
先看电机额定电流,再看接触器是多大的。如果匹配还掉电。那就是电机和泵匹配有问题了。
先发现问题,因为发现问题离解决问题就不远了。

网友:
接触器有电机超电流或温度控制设置,或你的启动控制设备有其它自动控制设置。你应该先检查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电机温升是否过高。这是经常出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