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的公吨-请教

楼主(2008-07-08):
6.395e+05公吨什么多少KG啊,怎么算的啊

网友:
公吨是公制的单位,中国采用公制,所以我们中国人平常说的"吨"指的就是"公吨",可把"吨"看作是"公吨"的简称
1公吨(tonne/metric ton)= 1000公斤

而在英美,"吨"是不大一样的
1公吨(tonne/metric ton)= 1000公斤
1吨(ton)= 1016公斤(英)或907.2公斤(美)
那么我们学习的英文里吨就是ton,这怎么解释呢?
因为1公吨在英文中原本的表达法为tonne或者metric ton,由于用公吨的人太多,人都喜欢偷懒,故常把metric ton缩略为ton。所以外国人说ton的时候,有可能是指metric ton(公吨),也可能指在自己国家的ton(吨),而我们中国人说ton(吨),其实指的都是公吨.

在我国,1公吨=1吨
在英国,美国,1公吨近似于但不等于1吨

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问题也要要来问?百度是用来干嘛的呢?
如果把社区当作百度,那社区就完了

网友:
639.5     K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公吨相当于吨我知道啊
问题是我现在想知道6.395e+05公吨什么多少KG啊,我画的是弹簧,长500多MM,直径4MM,639.5KG肯定不对的啊

楼主:
:)

我研究出来了:e=10的负9次方
6.395e+05公吨=0.6395K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一个先~~~~~~~
e是科学计数法的表示吧?
6.395e+05=6.395*10^5=63950公吨
再乘以1000就是KG了,不过我怀疑楼主选的单位是否OK~~~
如果是g的单位,那整个弹簧的重量会是63950g
120多斤啊 糊涂了
或许你是对的,能否把你找的资料给我看看啊~~~

网友:
很明显输入的密度单位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密度单位有什么误的啊,不明白

楼主:
:)

PROE里密度显示的是7.85e+00公吨/立方毫米
换算成一般的,7.85kg/立方分米,只能是e=10的负9次方

网友:
ef

傻屄   e=2.713

楼主:
:

只看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