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橡胶圈变形怎么处理

楼主(2008-07-08):
请教~
橡胶圈内圈有点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
加热一下,然后用夹具定形

楼主:
能否具体说明下加热的温度,时间。。。材质是硅橡胶

网友:
这样好象不行的吧

网友(2008-09-09):
不能处理,不要因小失大,换个就ok的事情。因为橡胶圈的生产工艺决定的,橡胶硫化就是一个交联的过程,再加热会可能造成其它若干缺陷

网友(2011-02-05):
我也认为还是换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