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齿轮标准---请教

楼主(2008-07-08):
遇到两张图纸,一张齿轮标注为56 TEETH, 6/8 STUB, 20°P.A.,还有一张标注为74 TEETH,3 D.P,20°P.A.9 b' U# [$ o1 M
请问一下分别代表的什么意思?

网友:
56齿,短齿,齿厚按6Dp来算,齿高按8Dp算(模数=25.4/Dp),20度压力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
就是通常说的双模数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