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型接头是否一定要留间隙?

楼主(2008-07-08):
问题:某一箱型结构,受力复杂且有冲击。为提高焊接质量,通常让侧板开坡口。现在问题是有的认为坡口应该是带钝边且与上盖板留2mm的间隙,这是单边焊接双面成形,寿命最长;有的认为坡口带钝边没有错,但没有必要要留2mm的间隙,有间隙工艺也不好,不留间隙照样能实现双面成形,寿命也是有保障的。双方为此争论不下,请问:要留2mm的间隙吗?

网友A:
单面焊,双面成形一般要采用背面贴陶瓷衬板的方式,这样成型的质量比较好,贴板时有贴板的规范,可以按规范留间隙,
较厚的板,开坡口带钝边有要求的,可以按焊接规范执行,留焊接间隙主要是考虑应力的问题,长度小的,有时不留,长度大的,建议留工艺间隙,有些行业的焊接规范有专门的间隙规定,机械行业的规范比较松,大家有时自行其是,看你工厂的规定

网友:
T型接头如果板厚的话,按照EN601系列的规范还是要有间隙的,就想LZ说的一样焊接时保证焊透的。这是与产品的特性有关的,像做船用柴油机的机架焊接的时候,接头处的间隙都是有规定的。还有就是管接头的焊接都有相应的工艺性文件和行业规范的。如果是到检验阶段的话,实在争持不下的话,可以拍片的。拍片的结果是最后的。如果能满足要求的话,你的工艺就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焊,双面成形一般要采用背面贴陶瓷衬板的方式,这样成型的质量比较好,贴板时有贴板的规范,可以按规范留间隙,
较厚的板,开坡口带钝边有要求的,可以按焊接规范执行,留焊接间隙主要是考虑应力的问题,长度小 ...

赞同。

网友:
T型接头是否一定要留间隙?

T型接头是否一定要留间隙?问题:某一箱型结构,受力复杂且有冲击。为提高焊接质量,通常让侧板开坡口。现在问题是有的认为坡口应该是带钝边且与上盖板留2mm的间隙,这是单边焊接双面成形,寿命最长;有的认为坡口带钝边没有错,但没有必要要留2mm的间隙,有间隙工艺也不好,不留间隙照样能实现双面成形,寿命也是有保障的。双方为此争论不下,请问:要留2mm的间隙吗?
回复:一般要求的间隙为0--2MM. 例如工厂用的行车(吊车),其主梁的上盖板与腹板就是T型接头。大吨位的,如200吨的行车其主梁腹板就开坡口。上盖板与腹板组装后,对接处有的地方有间隙,有的地方无间隙(主梁焊接后上盖板的波浪允许每米小于1--3MM)。关键是焊缝的熔透性是否达到了焊接标准要求。这主要依靠探伤操作出的结果来判定焊缝的内质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采答复,我们内部经讨论,决定保留间隙并加强焊缝检查来确保质量。

网友:
保留间隙时要考虑焊接收缩及焊接变形,尤其是箱形结构,焊后最好能够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