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蛋卷的机械,设计---请教

楼主(2008-07-08):
本人大学时读机械专业,机械知识,现在都忘记得差不多了,还好的是在读书时,学习了solidworks,所以本人认为自己还是会机械的!!!
现在叔叔的开的食品厂扩大了生产,饼机已经有睡道式生产线,另一样产品:蛋卷,还是使用人工生产!!!现在要进行相关设计!!
现在条件:基本机构还是可以参考前辈的图片有一点想法
另外的就是对电机->齿轮-运动件,这个过程的计算,本人都忘记了如何计算,所以主部件运动的采用液压+调节阀+液压缸来处理

同时要面对一上生产的问题,在本村找了一间做机械加工的工厂,初步联系过,表示由我这边出图纸,它那里包工包料.
还有一点是我在网上找到了3D的零件模型(也有液压元件),
整套机构须要的运动关联都明确了,机构也在草纸里画了出来,问题,在solidworks里建模时不知使用什么工件(在solidworks里可以好易地画出来,但实标加工时是否会无法加工!!!这是最大的问题)

请教:
1、机构构架(机本主力架),最好就是可以将使用什么村料,什么形状,如脚使用什么村料加工什么形状,更好的是可以给个图看一下
2、给几个液压元件的实物图看一下,目前暂时不是知道液压元件是什么型状的,所以在solidworks里无法安排画图!!

为答谢出过好主意的前辈,等做好后,经测试,本人会将图发一份给前辈!!!

楼主:
还有一点是,那加工厂表示曾帮人加经过油缸,问题是液压供油系统是自己加工还在买现成的好?请给点意见!

网友:
机构构架要根据你设计的设备的基本尺寸来配,不是有了基本的方案草图吗,
建议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参考一下,液压系统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自己组装!

网友:
楼主您好!
打一开始就看到您的帖了,但是综观您提出的问题,实在让我摸不着头脑。
1、您说:“...饼机已经有睡(隧道)道式生产线,另一样产品:蛋卷,还是使用人工生产!!!现在要进行相关设计!!”。是否也要参照隧道式来设计呢,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方案?
2、不明白这句话:现在条件:基本机构还是可以参考前辈的图片有一点想法
3、“对电机->齿轮-运动件,这个过程的计算,本人都忘记了如何计算,...”,怎么您自己学的东西都忘了呢?计算方法和公式可以翻书啊!
4、“主部件运动的采用液压+调节阀+液压缸来处理”,这点你们自己有方案了么?

楼主:
今天工作比较忙,请问大家,使用什么材料做机主的主架啊(我计划是烘烧的机子与传送带分开,因为如果机子在实际好用的话,可以同时开好几台并开在同一条线上,并将生区与熟区分开,按现在我厂用一台台机的,安装好几台大空调,还是有点"热"的,太用电了!!以后有上生产线,就不用使用那么多空调,将烘机集中起来并同工人分开!!!)
对于以上网友的问题,日后会在问题里体现出来!!!
谢谢大家指点
今天想用方形空心钢做主架材料!!!
大家有好提义吗?

网友(点评):
lz的项目进展如何了?

网友:
楼主您好!
1、做机架有多种材料可选。如您所言的方管(方形空心钢),如综合考虑承重和经济,推荐使用矩形管;
2、材质方面,有机会与食品接触的,必须使用不锈钢(牌号根据需要而定),其它的可以选择铝材等容易搞卫生、不易生锈的材料,如采用一般钢材,要注意做好防锈。

另外,您的文章有两大问题:
1、要阐述的主题不够清晰,未能够直接地反映出您的意思;
2、别字太多。
希望加以注意。谢谢!

网友:
发现很多机械工程师语文学得那么差
搞了这个社区,我才发现语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