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40Cr精车,要求Ra0.8以下,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2008-07-08):
40Cr调质硬度HB250-280,精车要求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a0.8,刀具、切削液、进刀、转速改如何选择啊?

因为轴上面有很多微小的台阶,不太适合外援磨处理,所以只能车了。

网友:
光刀都不好使,建议还是修订工艺吧

楼主:
如果放宽要求到Ra1.2可以吗?

网友:
我用的是肯纳的DNMP150612K  KC9125的,你把线速度大约120-150米,走刀量设定为0.05,看看?!

楼主:
担心走刀0.05太小,切削下来的钢丝会粘在刀尖处。。。

网友:
光洁度没这个这么详细的要求标准的,一般都是0.8,   1.6,  3.2  ,6.4,光洁度0.8和1.2的东西你分别拿给我只看不摸.我都可能分辨不出来啊 除非两样放在一起对比.

   你要车到什么光洁度,先说说你的车床吧,主轴跳动大于0.005的车床估计很难实现RA0.8.

引用 楼主:
如果放宽要求到Ra1.2可以吗?

网友:
轴类件当中,光洁度的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同时会考虑到圆度及跳动几项,所以单一的考虑光洁度,我认为很难达到设计本身技术要求.

网友:
还是改改工艺吧!

网友:
可以的,用陶瓷刀。

网友:
我公司做的产品热处理硬度基本在HRC45-50左右,用的是三菱刀片HMPNC3020,粗糙度保证在Ra0.8-Ra1.6之内.进刀,转速等问题要按照你的工件来决定,

楼主:
宝鸡的6150数控车,普通数控。

我们有粗糙度仪的,可以测量的。

Ra25uin我用手都摸的出来了,呵呵。

网友A:
既然你们设备好,
就用金刚石刀车。
0.8没问题的。

网友:
高速机加工

建议用高速机床加工,能保证您所需要的要求。

网友:
只许眼看,不许手摸 宝鸡数控的精度很不错的,保0.8光洁度绝对没问题,除非机床有问题

引用 楼主:
宝鸡的6150数控车,普通数控。

我们有粗糙度仪的,可以测量的。

Ra25uin我用手都摸的出来了,呵呵。

网友:
前面的不管你,最后一刀精车每转进给0.05,刀尖R0.8,切削速度先从150米试起,切深要大于单边1.0,最好1.5,保证你一试就行,试过不行回来找我麻烦拆我台

网友B:
楼上大侠,最后一刀精车切削深度单边大于1.0最好1.5,很不利于精加工,特别是热处理后的工件,如果按照你所讲的余量加工,尺寸很不稳定,比较难控制.

网友:
关键是车床要好
我用小巨人QTN250车0.8很轻松

网友:
他是调质过的40CR而已,又不是淬火过的40CR, 调质过的40cr应该只有HRC 20多度,对于数控刀具来说是很普通的软钢而已,正常来说,车削调质过的材料都比退火状态下的好车得多.

  刀尖R都有0.8了,切深肯定要大于0.8吧,那我说的1.0以上是绝对正确的做法,如果会有尺寸不稳定因素,也和此无关!至于切深多少,还要看楼主的机床可以承受多少的转速,如果切削速度已经受到机床转速限制,只能加大一点切深,使切削热量可以提高,提高表面光洁度.
  我唯一担心的是排屑是否顺畅,有没有缠屑情况出现,有的话另外想办法解决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侠,最后一刀精车切削深度单边大于1.0最好1.5,很不利于精加工,特别是热处理后的工件,如果按照你所讲的余量加工,尺寸很不稳定,比较难控制.

网友:
   又来了个装懂的,金刚石车刀能车钢件的吗?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们设备好,
就用金刚石刀车。
0.8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上大侠:你所讲的精加工单面放1.0-1.5mm余量,车轴类零件时余量过大,切削热量过高,细长轴容易造成轴向变形,余量大以后,最大缺陷是铁屑容易拉伤工件,影响工件表面粗糙度.

网友C:
当然我说的是在工件刚性和机床刚性都足够的前提下,如果工件刚性不足,转用R0.4的刀尖,走刀也是0.05,切深余量0.5~1.0之间慢慢试吧.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侠:你所讲的精加工单面放1.0-1.5mm余量,车轴类零件时余量过大,切削热量过高,细长轴容易造成轴向变形,余量大以后,最大缺陷是铁屑容易拉伤工件,影响工件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我说的是在工件刚性和机床刚性都足够的前提下,如果工件刚性不足,转用R0.4的刀尖,走刀也是0.05,切深余量0.5~1.0之间慢慢试吧.

谢谢追风了,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调质很偷工减料的,估计只有表面2mm深度硬度达标,我们的图纸对轴的表面硬度有要求的。。。
看来只能用R0.4的刀,调质后只车两刀,这样切削深度应该怎么设置啊?
另外转速是不是要自己试验的?轴的外径100mm不到点。
如果用普通的刀片,浇冷却液的话能不能达到粗糙度要求啊?
另外就是缠丝了,这个好像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们的6150是宝鸡的,最普通的,非斜导轨,不过用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
转速从400转试起,极限大概会是600转或者多一点,如果你保守一点可以从350转试起.至于加不加冷却看你自己的切削速度了,如果是三四百转的话,加不加关系都不大,一般我切削这么大的工件时会用到大约800转,在非常充足的水性切削液灌溉时切出来的铁屑依然是烧掉的黑色\蓝色.

   铁屑缠绕这个问题,一般我只能靠切削液冲走,如果你真的很怕缠屑的话,同样走刀的情况下,尽量将切深降低,低不要低于刀尖R就是了,再说下去又是一堆刀具几何角度的理论.

  另外你说的普通刀片是指什么刀具??

引用 楼主:

谢谢追风了,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调质很偷工减料的,估计只有表面2mm深度硬度达标,我们的图纸对轴的表面硬度有要求的。。。
看来只能用R0.4的刀,调质后只车两刀,这样切削深度应该怎 ...

网友D:
大家的讨论很好。
补充一下:
我说说在为什么选肯纳的DNMP型的刀槽( 可能你会奇怪为什么用D型的,因为我的工件太怪,一般刀具车不到,这把刀是特意装偏了的),经过很多次试加工,就P型槽的好用,很锋利,断屑效果我认为很好,大约300mm长断的,切屑是直径8mm的卷,精加工寿命达到1500件(保守),粗糙度没楼主的高,实际可能是Ra2.5左右,没检测,估计的。
我还用这精车刀片粗车,将锻件毛坯加工到精车余量,长度折合136mm有外圆、台阶、端面,加工寿命在500-800件(设备不太好)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刀型啊,D型55度很常用嘛,其实使用D型55度的情况更合适使用V型35度的,但D\C型号的刀片都是同规格之中最便宜的,但V型的价格会贵一倍以上.摆刀嘛……这事俺经常做
引用 网友D:
大家的讨论很好。
补充一下:
我说说在为什么选肯纳的DNMP型的刀槽( 可能你会奇怪为什么用D型的,因为我的工件太怪,一般刀具车不到,这把刀是特意装偏了的),经过很多次试加工,就P型槽的好用,很锋利,断屑 ...

网友E:
建议:
如果量达的话,还是建议用磨削加工方法,因为粗糙度可以稳定保证,用车削加工的话需要保证切削条件,还要用合适的刀具,很烦的(成本也不低)。我这里的设备可以磨削微小的阶梯,可以把图纸发过来,帮您参谋参谋。
邮箱:dwb0411@163.com   传真:0411-87185566      13889623750

网友:
老兄,人家的直径100左右啊,你那台磨床怎么加工啊……

引用 网友E:
建议:
如果量达的话,还是建议用磨削加工方法,因为粗糙度可以稳定保证,用车削加工的话需要保证切削条件,还要用合适的刀具,很烦的(成本也不低)。我这里的设备可以磨削微小的阶梯,可以把图纸发过来,帮您参谋 ...

网友:
这么辛苦码字,楼主试的怎么样记得回来报告一下啊

楼主:
目前的工艺是用1420磨床磨外圆的,但是不是很好控制台阶,图纸上台阶标示的度数倒角都没法做出来,客户居然没抗议。。。

等最近赶工的活忙完了就试,HOHO。

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C:
倒角嘛,锉刀\油石赶紧上啊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工艺是用1420磨床磨外圆的,但是不是很好控制台阶,图纸上台阶标示的度数倒角都没法做出来,客户居然没抗议。。。

等最近赶工的活忙完了就试,HOHO。

谢谢诸位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角嘛,锉刀\油石赶紧上啊

几档外圆的台阶只有0.50不到啊,怎么倒。。。

网友:
都是猛人,用车床车这么高的光洁度

网友:
j就算是车刀车,0.4的刀尖拐角圆都0.4了,只能说在0.5外圆直径尺寸到标注倒角的家伙有点问题,顺便问一下,他标注的倒角有多大?

引用 楼主:

几档外圆的台阶只有0.50不到啊,怎么倒。。。

网友:
lz的宝鸡50车床是经济型平床身的还是全功能斜床身的?
如果是斜床身,推荐你用肯纳的DNMG 110404 FF KT315 是金属陶瓷刀片 加工合金钢 可以使用如下参数 Vc=200m/min F=0.05-0.1 Ap=0.5-1即可 应该有好的效果。要干切。
平床身属于经济型,功能和床子的刚性都比斜床身的差,可以使用DNMG 110404 FF KC9110 参数 不变,如果不断屑 可以适当加大进给。

网友F:
选用好的床子干肯定没有问题的,像一些高档的数控车削中心再配以进口刀具,可以达到0.4~0.8。
我单位的40Cr材料的轴,要求0.8的,大多数是车成的(德马吉的车削中心+山特刀具),加工质量是没问题的。
使用车床加工Ra0.8的轴还需要看轴的用途,有些轴是不宜用车床直接加工完成的,毕竟车床的Ra0.8和磨床的Ra0.8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错了---金刚石原来不能加工黑色金属。对不起----

网友:
  车床和磨床肯定不一样拉!随便一个外圆磨砂轮上面少说也有几千上万个车刀尖那么大的"刀粒"在切削工件,耐用程度是两种机床最大的关键,磨床能磨的东西,随便一次连续加工都是是车床的数十倍以上,谁听说过磨床要保证0.01的精度要少于千件就要调整或者更换刀具的??

引用 网友F:
选用好的床子干肯定没有问题的,像一些高档的数控车削中心再配以进口刀具,可以达到0.4~0.8。
我单位的40Cr材料的轴,要求0.8的,大多数是车成的(德马吉的车削中心+山特刀具),加工质量是没问题的。
使用车床加工 ...

网友:
车床上加高频振动仪,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提高光洁度
http://www.hyvsr.com/News_show.asp?Newsid=17

网友G:
在普通机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尺寸加工基本到位后,再用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设备的豪克能刀具代替原普通刀具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Ra值可达0.1,甚至更低);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大大提高了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网友:
    我没看你们的网页,不过一见你说应该就是那靠滚压增加光洁度和使表面加工硬化设备

引用 网友G:
在普通机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尺寸加工基本到位后,再用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设备的豪克能刀具代替原普通刀具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Ra值可达0.1,甚至更低);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 ...

网友:
很容易就达到了啊,CNC都行,除非刀片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40Cr调质硬度HB250-280,精车要求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a0.8,刀具、切削液、进刀、转速改如何选择啊?

因为轴上面有很多微小的台阶,不太适合外援磨处理,所以只能车了。

这种材料,要求0.8 没车过,hb硬度跟304差不多

提供个方法参考 粗车留0.2-0.15mm,精车R0.4, s600-800,f0.08。
这个方法对机床要求不高

网友:
请使用PCBN刀具   ,一用便知。  唐生:13530751303

网友:
气氛相当活跃啊,很想也来参与讨论一下,可惜我对机加工这一块不是很熟,就只能当个观众了。

网友(2010-03-21):
如果用山特的用PF,5015陶瓷刀片,用山高的用CMP,或CM金属涂层加工都没问题,具体参数VC=200-300
   AP=0。2----0。5  F=0。04---0。08完全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如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试用修光刃刀片,或用滚压工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