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上的孔的位置度怎么测量?

楼主(2008-07-08):
我们公司的好多产品都是要求圆周上的位置度。质检上一般的检测方法就是用卡尺测量两孔的外边,然后减去一个孔的直径,这样工作效率很低。我现在想是做一个检验工装,但我对位置度是越看越乱了,本来明白的也不明白了,请大师们解惑呀。
请详见统一的产品图和我设计的检验工装的雏形,请老师帮我想想并详细化一些。

网友:
上传一个位置量规的国家标准,上面讲的非常清楚,按例子做就可以了。

网友A:
思路是对的,建议:
1.图纸要求的是位置度,不是同轴度.
2.检测位置度还要设计插销,用孔M-M做导向,插销的直径要考虑孔的最小状态和位置度.

网友:
如果很重要建议使用三坐标,只要程序做好了。放上去测就可以了,连孔的大小都有了

网友B:
没有最大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最大实体。

网友:
用测高仪应该可以,能测出孔与孔之间的关系,建立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建议:
1.图纸要求的是位置度,不是同轴度.
2.检测位置度还要设计插销,用孔M-M做导向,插销的直径要考虑孔的最小状态和位置度.

那你说按我给出的图中尺寸,插销的直径公差范围多少为宜呢?我看了上楼朋友发的那个国标准,但是里面的计算公式好多,把我脑子整晕了,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我现在就是这个工装量具的公差确定不了,不知道什么样的范围比较好。请朋友帮人帮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位是什么意思?你们高招我似乎看不懂,能用文字解说一下吗?谢了

网友:
孔的最小状态和位置度a啊

网友C:
不是高招,是根据你的描述和提供的图中技术参数不适合插销。位置度0.2,孔的公差0.228.又没有最大实体,大批量检测那只有按照你做的位置度模板,用扫描规之类的找到孔心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招,是根据你的描述和提供的图中技术参数不适合插销。位置度0.2,孔的公差0.228.又没有最大实体,大批量检测那只有按照你做的位置度模板,用扫描规之类的找到孔心比较合理。

朋友,你好,你多次提到“最大实体”,由于我很外行,不太明白它的意思,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以飨和我一样正在要求进步的菜鸟吗?还有我也需要你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不适合插销?多谢了。

网友:
哈,满热闹的...
1.孔的最小状态与最大/最小实体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教条主义要不得!!
2.为啥不能用插销呢?!做机械的人应该懂最基本的装配原则!!
给楼主的设计建议:
-插销直径:24.032-0.005,
-插销M-M直径:-0.005
-插销与M-M的同轴度:0.012
-测具工装的M-M直径比插销的M-M大0.004即可

欢迎各路神仙拍砖!!!

网友:
我性子比较直,说话也就直一点:
    对于楼主, 书上有的东西,我一般不记,知道怎么查就行了,所以您问我我也要查书,还不如您自己查,我还有很多朋友都建议先和自己周边交流,解决不了再上社区;
    对于楼上,您说的当然可行,不过我自己的习惯是除非图纸明确规定,否则一定会和设计者或者用户交流确认他们的真实意图。根据常识,楼主图纸应该是装配用,您的办法应该可行。根据楼主描述以前的办法,是要考虑直径尺寸的

网友:
从装配功能来看,这个零件的基准应该直径220的孔(公差都看不清),或者是这个零件的轴心,检具设计的位置度其实就是8个小孔到轴心的距离(275/2=137.5  &   45度)。只是猜测检具是否需要考虑到这点。

网友(2008-09-30):
我比较同意杨天的说法,人家就给了图,除非客户特别说明,一般情况下检具制造要满足图纸要求的.

网友:
可根据孔和孔间距设计通止规,这样就可以快速检测产品了

网友(2012-10-29):
我最近也在纠结圆周孔位置度的问题

网友:
我公司可以做的,位置度检具我们做了好多的需求的QQ411169764

网友(2013-08-17):
谢谢楼主了,正好有用。

网友:
嗯   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
用三坐标检,哈哈

网友(2014-02-21):
三坐标,编程后批量测量

网友:
公差的范围可以查表,在GB8069-87位置量规上的。

网友:
这个检具的公差大概为0.008或者0.01

网友:
这个制动鼓图纸上按独立原则标的,就只能找孔中心,用销子与图纸不符(虽然也不会造成与轮胎螺栓干涉)

网友(2014-05-26):
图纸表达不规范。1、位置度需要参考基准。2、理应标注最大实体要求以降低加工难度。

网友:
图纸标注有问题,像这种制动鼓的孔主要是满足装配要求的,所以应按最大实体原则标注,然后再以此来设计检具。

网友:
方法有几个,1是用三坐标检验,准确可靠。2是做通止检具满足使用功能。3是通过画线或测高仪。

网友:
请参照《GB\T 8069-1998 功能量规》,

一般这种孔系都是螺纹连接孔,按我个人理解,可以按照最大实体要求设计位置度检具。

网友(2016-08-17):
so  easy  这么简单的东西何须要程序 如果不是量件  手动就搞完啦 等你搞完程序 我都检测完了

网友(2017-02-19):
士大夫撒旦法是飞洒

网友(2017-11-08):
这几个孔估计就是用来穿一般的螺栓孔,不用弄得太复杂了,按照孔的位置,布置相应数量的定位销,销的直径Ø24.232-0.2=Ø24.03±0.01,各销的位置度Ø0.02,OK

网友(2021-05-08):
参照楼上

网友:
视觉测量系统来一套,孔中心的位置很容易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