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练习----变速箱上箱盖,但是螺纹线隐藏不了----请教

楼主(2008-07-08):
各位网友这是我做的练习----变速箱上箱盖,但是,右左两侧端盖安装孔M20的螺纹线隐藏不了,从外观能看见(如图),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不过我的不是自己画的,在标准件库里调出来的零件,有些线就是隐藏不了,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的问题已解,就是在图完成后,选择“视图----隐藏所有类型",即可

网友(2012-12-16):
用图层隐藏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隐藏的,点那个螺纹线右键就有隐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的问题已解,就是在图完成后,选择“视图----隐藏所有类型",即可

不用隐藏所有类型的,隐藏注解就行了。所有类型包括基准轴,基准面之类的,有时候还是要显示一下的。
隐藏注解的话,就只包括文字注释,装饰线之类的。

网友:
在特征树里点相应项目选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