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不能正常显示文字,数字

楼主(2008-07-08):
大家帮帮忙,我的CAD文件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启了下电脑在打开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数字,文字都变成了方框,而且新写的文字也解决不了,字体换了也不行。请知道的说下。

网友:
感觉就是把字体样式更改一下就应该会好了!

网友:
CAD发神经的时候是会出现该问题
如果无法用修改字体解决的话
LZ可以考虑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