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活塞杆的直径,能不能算出活塞的直径?---请教

楼主(2008-07-08):
各位网友:请问知道活塞杆的直径能不能算出活塞的直径

网友:
能吧,跟据行速比.

网友:
一般是由负载和系统压力计算直径,你这样根据速比也可以算.不过还要校核.

网友:
大致可以推出来,不过设计上不应该这样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