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面角的画法,请教

楼主(2008-07-08):
想画一个菱形的刀片,把各种参数都画下来。但是面角却确定不了,画不对。请教下应该怎么画。
图中1是形状,图2中的后角应该画成7度。直接用拔模7度是主后刀面和副后刀面交线和主刀面组成的角度,这时的后角都有20多度了。是我什么地方想的不对吗。谢谢了

网友:
画法是对的,只是对后角的理解值得商榷:
后角7度应该以菱形边与前刀面正交的截面上去测量,刀片也是这样加工的.不应该是图2的对角边测量(这个20多度空间角是由菱形和后角7度综合形成的, 比如80度的菱形刀片有10度的主偏角).

楼主:
有高手没,把图画来看看。我对刀具一知半解还存在上学时不完整的记忆。也是处于这个目的想画出来供大家方便看一点,谁知道一做就有了问题。惭愧

网友(2009-04-09):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看到了你的“进化”过程;……
这里(社区)留下了不少有志青年成长的足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