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数控车床发生1002报警---请教

楼主(2008-07-09):
Fanuc oi 数控车床发生1002报警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smy机床厂家的报警,请查看机床厂家的说明书
你光说1002,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机床说明书上面有对应的报警说明,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
急停没复位,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FANUC加工中心在加工时特燃停电,电源关闭,要在面板上把电源按纽从新启动一下才行,而且经常这样,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机床厂家自己编的报警。
看说明书或查PLC的A0.2的触发条件就知道。

网友:
不是急停没复位

网友:
急停没复位应该报:EMG才对啊。
厂家不会做这个急停报警的,系统本身就有报警。

网友:
不对,机床厂商不一定设EMG,而且1002        1001      说明书上查不到的,我这个机床就是,开始把我搞了老半天,你只要前后查一下复位器

网友:
1002报警后面应该有注解啊,你把它也要发上来才行啊,这是机床厂家年自行编写的报警,每家都不一样,只有看那后面的注解才能确定问题啊,楼主,

网友:
那就是导轨油没有了,加油,估计啊,不清楚你是哪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