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08-07-09):
那个槽怎么画成斜的 ,就是越来越小 为了锁紧东西用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
没看清楚,图上显示的并不是越来越小啊。

网友:
会划螺旋叶片么?标螺旋升角,取圆周几分之几。不能说是斜的,接触面是不可展平面。空间想象力要有啊?

网友:
图看不清楚,表达的不明白,不知道你要画什么?

如果是下面的小槽的话可以用扫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没画过 能在说的具体一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要画成越来越小的 现在还不会画

网友:
看我画的对吗?2007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 怎么弄的?

网友:
你是为了加工还是画3D效果图啊?如果是加工要用工人的语言.确定一个基准(外圆、内圆或中间一个圆,看你的接触点)虚线画一圈,实线标出你要的一段,注明螺旋升角或导程(注意:这三个圆的导程一样但螺旋升角不一样的)。切记,非标件要划实际样子。

网友:
原来是画类似螺纹的一个东东啊,刚开始没看懂

网友:
看一下扳金下料中螺旋叶片的画法。会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为了加工 我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

网友:
渐变区域绘制大小不一的两截面,然后采用放样切除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2011-06-22):
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