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失速---请教

楼主(2008-07-09):
直流电机(西安电机厂的),励磁线圈烧了。北京电机总厂换个新线圈。欧陆直流调速器设定50转速7000了。两个测速器都是这个数。请教高手什么原因。宁波方力的总工说是调速器坏了,不会吧?电机烧了是冷却风机坏了造成的,不会殃及到调速器啊?

请教,谢谢!

网友:
7000!
那不就是飞车了吗?就算是满速也不能到7000啊。有弱磁调速?
如果没有用弱磁,那断开电机查励磁电压正常不?电枢电压正常不?
如果都正常那应该是反馈部分出问题了。别把反馈方向给搞反了啊。

楼主:
励磁电压正常,电枢电压200,反馈没问题,转子也光了一圈,没有漏磁了。电刷换了。接另外一个同样电机正常。是电机的毛病。准确的说是新的励磁绕组的毛病。可电机厂出的报告上线径和匝数也没毛病啊?不会是铁心也烧坏了吧?

网友:
一般只可能是励磁/调磁的问题,换过线圈,先差线圈,测电阻,查有无匝间短路或其他形式的短路,没问题,从控制器查设定条件下的励磁电流,反推回去,看速度到底应该多大,线圈和控制器都确实没问题,仍然弱磁,调磁调不上去,一般是硅钢片铁心的问题了,看看是不是有片间烧熔的,或原来烧坏的绕组短路了磁路,

楼主:
先谢谢各位!矽钢片刚查过了,没烧,励磁线圈测了线径,刮了绝缘测的,问题不大,匝数没法查,绝缘漆成一体了,估。铜线线阻会不会有毛病啊?

网友:
测线圈电阻了吗?

楼主:
西安换了一组励磁线圈好了,到现在也不知毛病。

网友:
还望楼主和社区大侠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实际的问题最能促进理论和实际结合。

楼主:
有电机厂的没有,我去西安电机厂了,可他们给你配线圈不会给你参数。我这个北京的线圈和旧的西安的线圈都用千分尺测过,线径、匝数没问题。感觉线圈线阻及线阻与铁心的匹配有猫腻。电机厂这些是专利或诺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