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齿的齿轮(法向模数0.4、斜齿)如何测量、配置?

楼主(2008-07-09):
有哪位高手明白三个齿的齿轮(法向模数0.4、斜齿)如何测量、配置。急用!谢谢!

网友A: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哪种类型的齿轮?
怎么只有三个齿?
正常齿制的标准斜齿圆柱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7

楼主:
德国微型同步电机上的,直径大概2.5mm。从动齿轮是标准的斜齿轮,58齿,齿顶圆29.858mm,尺宽4mm。

网友:
有照片吗?中心距?螺旋角大约是多少?

楼主:
模压测量17度左右,中心距16.632。没有齿轮测量仪

网友:
小齿轮是三个齿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楼主提供的从动齿轮参数,齿数58,法向模数0.4,齿顶圆是29.858,可以以得出58*mt+2*mn*1=29.858,(式中mt是斜齿轮的端面模数,mn是斜齿轮的法向模数,mn=0.4,标准齿轮的齿顶高系数是1.)将法向模数0.4代入式中计算得出mt=0.501,而斜 齿轮的端面模数mt=mn/cosβ,mt<mn,是已知的,算得β=37.022112=37°1′19″,依据楼主给的中心距是16.632,算得小齿轮是8齿, 按6级精度算.小齿轮的参数是:分度圆直径是4.008,变位系数+0.172,齿顶高0.467,齿根高0.431,全齿高0.899,齿顶圆直径4.943,齿根圆直径3.146,基圆直径3.647,跨2齿测量公法线长是1.903(上偏差是-0.027,下偏差是-0.073,用量棒测量,选用直径0.7的量棒,跨棒距5.093(上偏差-0.058,下偏差-0.159).大齿轮的参数是:分度圆直径29.058 ,变位系数+0.079,齿顶高0.43,齿根高0.468,齿顶圆直径29.918,齿根圆直径28.121,基圆直径26.44,公法线跨13齿测量,长度是15.936(上偏差-0.027,下偏差-0.073).跨棒距是30.13,(上偏差-0.074,下偏差-0.202).如果按照楼主说的小齿轮是3齿的话,那么它的重合系数将小于1.1,无法算出,请楼主仔细对一下,是不是参数搞错了,或者这两个不是斜齿轮,也许小的就是一个头数是3的蜗杆,大的58齿的是一个蜗轮,有这个可能,也有可能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相啮合的一对齿轮.,小齿轮的齿数不可能是3的,螺旋角是17度也是不可能的.将它代入公式同样也是无法算出,也是重合系数小于1.1.

楼主:
老大,齿轮是渐开线。端面能看出来的,我这13齿11齿的多了,就是这个同步电机轴头是3个齿的。有点茫然。请问老大,从动齿轮是标准的,没有包角啊?

网友:
请传一份图纸上来,我看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你!!!
我在测绘,没有图纸,改天我把相机带来给你个照片好么?
你可以发我邮箱:sunxunqian@yeah.net

网友:
请问楼主,你测的一对齿轮是不是交错轴齿轮?(螺旋齿轮).也就是两齿轮啮合时的轴心线呈一定的角度,轴交角是多少度的?

楼主:
平行的。西门子风阀执行器。

网友:
是平行轴的斜齿轮,3齿的小齿轮是不是安装的电机上的主动轮?大齿轮是从动轮,是标准的58齿的.

网友:
楼主你大齿轮是不是29.858?我按照你提供的参数是算不出的,而且压力角必需是14.5.中心距16.6932.小齿轮的分度圆是1.638,变位系数是0,齿顶圆是2.438,齿根圆是0.638,基圆是1.545,螺旋角是42.9度.大齿轮分度圆是31.67,变位系数是-0.0555,齿顶圆是32.426,齿根圆是30.626,基圆是29.864,请核对一下大齿轮的齿顶圆大小.

楼主:
Transmission Ratio    59/11 (m=1.5)    80/13(m=0.8)    59/13(m=0.7)    50/11(m=0.7)    68/3( 法向 m=0.4)
对不起啊!
杨先生:
我错了.
按你的要求我核对了一下,齿数是68,大齿轮齿顶圆29.858mm。小齿轮不好测,2.5mm左右,印痕测螺旋角17度不到。没有齿轮测试仪,麻烦您给算一下。

网友:
先看看齿形是否大致这样的?

楼主:
16楼的老大你测过这种传动么,怎样确定小齿轮的参数啊?主要是变位系数。你的螺旋角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过7齿/56齿的。
你的那个17度,好像给的不准。
我按你说的,这图中的齿顶螺旋角是16.55度。感觉偏小了。
而且大齿轮外径对不上。

楼主:
17度肯定不准,我是印痕粗测的。这东西怎么上照片啊?我给你看看我的照片。

楼主:
这东西怎么上照片啊?我给你看看我的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拍一张小齿轮的清晰点儿的照片发上来!

楼主:
明天好么?相机在家里。

网友:
LZ所说的小齿轮应该和罗茨风机的转子是一样的,它的横截面不是单纯的渐开线,有很多种齿廓形状。齿轮的形状可能会和这张图片类似,与前边目成大侠的三维图一致。

网友:
在一篇外文资料中,谈到了齿廓的形状设计问题。

楼主:
楼上有罗茨风机的设计参数么?最好是你上的螺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数没有,根据那篇资料中说的,它的齿廓形状比较复杂,采取的类型多种多样。李特文等人设计的是由渐开线、摆线和圆弧组成的。还有是用5段圆弧组成的等。
所以LZ面对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标准曲线形式。
单纯的设计参数并不能把齿廓形状描述出来。
LZ通过测绘的方法估计不太可行。

楼主:
我这是渐开线斜齿轮,应该是很普通的,只是3个齿难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还是发一张小齿轮的照片上来
我们也好对问题有个具体的了解

网友:
为什么无法下载,难道是金钱的限制?

网友(2008-09-03):
引用 网友A: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哪种类型的齿轮?
怎么只有三个齿?
正常齿制的标准斜齿圆柱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7

不对吧,正常的斜齿轮不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4吧

网友(2009-05-07):
的确有 我见过

网友(2010-04-28):
我先来学习了,正好也在做齿轮,不懂的很多,来学习

网友:
贴个图供参考。 下图是两个齿轴,分别是4齿和2齿。

这个视频中1分50秒至3分32秒演示了另一个小模数的4齿齿轴的加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MDU3Mjg4.html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钻头呢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不知楼主上传这张照片何意
图中四齿所指轴其主要功效是压缩用,如气体压缩。如空气压缩机转子
二齿轴其主要功效为传输,传输介质主要为液体、固体颗粒与液体混合物。如螺杆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