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挡圈槽的位置如何定?

楼主(2008-07-09):
标准上只给出了槽宽、槽深的尺寸及公差,但槽的轴向定位尺寸及公差如何定?或者说零件及卡圈装上后,零件与卡圈之间的间隙取多大?

网友:
轴向定位尺寸就跟零件的尺寸公差一样,因为卡槽尺寸一般比卡簧大0.1,余量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gl1479!
如果卡簧定位的零件是轴承,比如轴承内径50,则轴用卡簧厚度s=2+0.06/-0.18,卡槽m=2.2+0.14/0。该轴承能够允许轴向0.2的窜动吗?

网友(点评):
看你是什么精密级的要求。我以前在做车床主轴箱设计的时候,是这样定的:挡圈挡轴承,轴承端面到挡圈的槽的侧面是挡圈的厚度,就是说挡圈槽比挡圈多出来的0.2mm是在轴承的内圈里面。这样挡圈与轴承的间隙是公差决定

网友(点评):
@专搞机械设计 我说我搞得挡圈跟没有一样呢。。。。原来一直都错了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最有把握

楼主:
这样吧,举一例子。如附图中,轴肩定位一个轴承(宽度40),用50的轴用卡簧固定。请问:
1.用图上的哪一种标注方式?
2.L1或L2的尺寸及公差是多少?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L2吧,如果轴承轴向需要精确定位的,没有见过是用这种卡簧结构的

楼主:
综合2楼、6楼的观点,L2=40未注公差(精密f 级为40±0.15),在不考虑轴承宽度偏差的情况下,装配后轴承端面与卡圈的间隙为-0.01~+0.67,而这样的间隙所引起的轴窜动在这种方式下是允许的,是这样理解吗?请高人总结作答。

网友:
给定L2的公差就可以了,我前几天刚设计的轴用卡圈的,公差没有哪么严格,查手册看看就哦了,

你的结构允许的轴向窜动是多少?

间隙在0.05以内就应该可以

网友:
在轴承支承部由于摩擦起热,在设计上是要给出一个裕量,所以不要出现负差,否则连安装卡圈时都困难。

网友(2011-06-09):
设计手册上那个图示是L1的样式,可现在公司都以L2画,就是允许轴向窜动一定的值,以前做过一段时间机修,印象中挡圈好拆不好装,有点像L1的那种。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何采用挡圈来做轴承轴向固定呢,就是了简化制作,装配,这是其优点,缺点就是不能承受轴向载荷,也就是说挡圈大都用在没有轴向载荷的深沟球轴承,并且最好用在旋转精度不高的地方。

轴的加工精度分为两种:一。转速相对高的加工精度就高些,主要是槽的形为公差,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
二。精度比较低的,槽的公差可以用未注公差。

很显然轴承能够在轴上自由窜动,那就是说在挡圈与台阶之间的距离要大于轴承的宽度,当然最好的是轴承与挡圈之间的间隙越小越好,但是这就意味着提高轴的加工难度,也就提高成本,至于间隙多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车床加工精度)去做吧,我一般间隙都是放0.1左右了。

至于尺寸如何标注,两者皆可,这只是一个尺寸链与加工工艺的问题了,需要注意的是轴承宽度的公差为上公差为0的负公差。

我想这样大家明白了吧。

网友(2012-12-11):
个人觉得,这种情况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来比较靠谱,大家就别猜了,既然有标准为什么不去套用呢?

网友(点评):
手册上没有

网友(2014-07-30):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
如果轴承要求精确的轴向定位,是不能用卡簧的。卡簧定位本来就是非常不准确的。如果要轴向定位好可以用套筒或圆螺母加止动垫片。如果你的轴承是深沟球的话,其实轴向用卡簧也够了。那个L2用未注公差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是需要预紧的角接触之类的轴承就不能用卡簧定位了。因为大多数时候轴承不是装在轴的中间的,而是装在两端或的,所以定位可以用轴承盖如果你的轴承是装在轴中间部分的轴向定位应该由装在两端的支撑轴承来定中间的只支撑不定们,如果是装在两端外面有个长悬臂的也可以用轴承盖之类的定位,总之,用卡簧定位的轴承轴向定位都是不需要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会有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L2标注的,仅供参考

网友(2017-01-13):
手册并没有,每次看到回复查手册,首先自己确定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是否有相关知识

网友(2017-06-02):
卡簧的公差范围相对来说挺大的,

网友:
L2,这种结构我常做。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L1

网友(2017-12-25):
你能查到挡圈槽的轴向定位?

网友:
我觉得吧,您都用卡簧定位轴向了,还谈什么精度公差
匿名
我的设计经验是L1=轴承尺寸+卡簧尺寸+0.1左右这样做出来轴承轴向窜动比较少

网友(2020-06-10):
查机械设计师手册 下册 1505页 有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0-09-11):
我感觉自由公差就好,技术要求里面注明未注公差等级,这个等级按照你实际需要来。
挡圈就不是拿来承受设计就存在的轴向载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