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产业深加工设备磨边机的选购与使用

楼主(2008-07-09):
玻璃磨边机是玻璃深加工设备中产生最早且用量最大的机械设备之一。近些年来,随着玻璃深加工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玻璃磨边机的种类和规格也越来越多,并且技术越来越先进,功能越来越全面。
    在种类繁多的玻璃磨边机当中,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又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它?是玻璃加工户普遍关心的问题。这里结合玻璃加工设备质量检验的工作经验和体会谈些看法。
    一、玻璃磨边机的主要种类及特点
    要选择磨边机,首先得对磨边机的种类及特点有所了解。因磨边机的机器型号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编排规范,所以本文不再列举机械型号。
    1、单臂异形磨边机(简称异形机或单臂机)
    异形机的最大特点是用途广泛,价格低廉。
    异形机既可以磨直边,也可磨圆边、鸭嘴边,还可磨斜边;既可以磨圆形工件,也可磨椭圆及异形工件。在独立吸盘上装上靠模,用异形机可以磨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工件。
    异形机结构简单,制造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一般的国产机两万元左右就能买到。
    2、直线磨边机
    直线磨边机的特点有三:一是用途比较单一,只能磨各类直线边;二是可连续性磨削,生产效率较高;三是可磨削尺寸较大的平板玻璃。
    直线磨边机是各类磨边机中品种、规格最多的磨边机,按能磨削的直线边的不同,它又可分为如下三种:
    (1)直线磨边机(简称直边机)
    直边机只能磨削玻璃的平底边及两棱角,按磨头数分,有三、五、八、九、十、十三、十四磨头等数种机型。一般来说,磨头数越多,则磨削精度和生产效率越高,相应地机器的价格也越高。而电脑控制的直边机(一般磨头数都在十或十以上)则价格更高。
    近些年来,国内市场上又出现一种既可磨平底边,又可磨45o底边的两用直边机,用量也比较多。另外还有可磨一组或两组互成角度底边的磨边机,叫多级磨边机。这种机型磨头较多,一般为电脑控制,设备价格相对较高。
    (2)直线圆(简称圆边机)
    圆边机可以磨削玻璃的圆边、鸭嘴边等,在家具、玻璃的加工中用的较多。
    圆边机也有三、五、六、七、八、九磨头等数种机型。
    (3)直线斜边机(简称斜边机)
    斜边机一般用于磨削玻璃3~20o的斜边。现在,有的斜边机也可磨削45o的斜边。
    斜边机按磨头数分,也有七、八、九、十、十一、十四磨头等机型。
    近些年来又出现一种能在玻璃斜边上磨出各种波浪花纹的斜边机,叫波浪斜边机。
    3、靠模磨边机(简称靠模机仿形机)
    靠模机利用模板准确定位,可精确磨削圆形或异形玻璃的直边、圆边、鸭嘴边、斜边等,这种磨边机磨出的玻璃形状准确,尺寸统一,生产效率较高。
   使用靠模磨边机需要制作专门的模板,当生产品种较多时,不但制作模板费用较高,而且管理、更换模板也较麻烦,因此这种机型适用于生产品种不多,但生产批量很大的玻璃加工。
    靠模机也有单头、双头、四头、六头等数种机型,其中四头及六头靠模机可一次磨削现国内磨边机生产厂家有近百家之多,而其中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稳定、售后服务体系完善、信誉度较高的生产厂家只有10多家,我们购买时首先要选择这些厂家生产的磨边机,因这些厂家生产的磨边机虽在价格上比小厂生产的要高一些,但质量和售后服务要比小厂好得多,用起来比较放心。即使在使用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这些厂家也会帮你及时解决的。一般在保修期内都是免费的,过保修期适当收取成本费用。如果对已购买的机器设备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或更换。
    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需购买的磨边机种类和数量较多,最好是选用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因为这样做对日后的生产、管理、维修等要方便许多,并且由于是批量购买,在价格和服务上还能得到更多的优惠,笔者对许多玻璃制品厂了解发现,不少厂家使用的生产设备都产自少数几个设备制造厂。
    如果玻璃产品磨削精度的要求不太高,可考虑购买一些小厂生产的磨边机。这样可以节省购买设备的投资,因小厂的机器价格相对较便宜,一般能比大厂生产的低10%~20%。
    如果玻璃产品加工的规模较大,资金比较充足,而且对玻璃产品精度要求高,生产批量大,则可以考虑购买几台进口磨边机。进口机虽价格昂贵,但它加工精度高,故障率低,关键时刻能发挥优势。有些厂家的进口磨边机用了十多年仍在使用,且加工精度仍比国内机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买进口机也是相当划算的。
    2、选择磨边机类型
    磨边机的种类很多,如何选择则要根据加工产品的特点、生产规模等来选择。这里以圆边机为例,能磨圆边的磨边机有异形机、直线圆边机、靠模机、直线双边圆边机等。如何选择,一定要结合加工产品的要求。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是圆形、椭圆形或其它异形玻璃,那么只能选择异形机或靠模机(因直线圆边机均不能磨圆形或异形工件)。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种类多且批量较小,则选择异形机比较合适,因异形机更换产品比较方便,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种类较小而批量又比较大,则选择靠摸机就比较合适,因靠模机生产效率高,且容易保证加工精度。
    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是矩形、长方形玻璃,则只有选择直线圆边机或直线双圆边机(因异形机及靠模机一般情况下不能磨直线圆边)。当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生产批量也不太大时,选择一般直线圆边机即可(因它的价格较低);若产品精度要求高、生产批量也较大时,选择直线双边圆边机则较为合适。
    3、选择磨边机时应注意的事项
    换。②异形机真空泵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进水等原因会出现真空度下降(即吸力下降)现象,因此要注意检查并排除故障,否则,机器在吸力不足情况下工作,一方面会影响磨削质量,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6、直线磨边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直线磨边机(直边机、圆边机、斜边机)的工作方式都是通过前后压板夹紧玻璃并带动其直线运动进行磨削的。使用中一定要注意两点:①前后压板与导轨结合面要经常加油润滑,否则会由于前后压板及导轨工作面的过早磨损而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寿命。有些机型虽有自动润滑装置,但也要经常检查润滑管路是否畅通;②夹紧玻璃时夹紧力大小要适当,太松影响磨削质量,太紧会使机器负荷增大,易产生抖动爬行现象,磨薄玻璃时还容易夹碎玻璃。夹紧力大小可用一块稍大的玻璃夹在机器上进行测试,即:将玻璃夹在机器中部,停机状态下双手用力板动玻璃,感觉夹紧力调到刚好双手搬不动时为合适。
    7、靠模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①靠摸机的靠模对磨削精度影响甚大。靠模板的工作面一定要做得形状尺寸准确,光洁度要高。若是异形靠模板,则过渡处一定要圆滑。②更换模板和吸盘时,一定要保持吸盘工作面的水平,否则会影响磨削质量。
    8、双边磨边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①双边磨边机属较高档次的磨边机,使用时最好固定两到三人操作,以确保操作正确。②双边磨的程序出现误差或故障时,最好请原生产厂家派人维修和调试,一般情况下不要拆修,以免搞乱程序造成停产。
    四、结束语
    以上只是对各种磨边机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的介绍,要真正使用好磨边机,还得依靠操作者认真刻苦的钻研精神和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成型。生产效率较高。
    4、内圆磨边机(简称内圆机)
    内圆机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但用途比较单一,主要适于加工圆周边(可以是正圆,也可是椭圆或异形圆)。
    现国内有些厂生产的内圆机,摆臂较长,使磨头的摆动范围加大。这种机型不但可磨内圆,也可兼磨外圆,又称为内外圆磨边机。
    5、直线双边磨边机(简称双边磨机)
    双边磨机的特点是可同时磨削玻璃的两条对边,加工精度好,生产效率高,适用于大批量的玻璃磨边生产。
    双边磨机按使用性能分有双直边磨边机和双圆边磨边机两种,其中双直边磨边机用的较多。
    双边磨机按磨削玻璃宽度的不同可分为中小型和大型两种。最大磨削宽度在两米以下的称为中、小型双边磨机,磨头配置有四、六、八、十二磨头等。最大磨削宽度在两米及两米以上的称为大型双边磨机,磨头配置有十六、二十、二十二磨头等。大型双边磨机一般为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较高,适于磨削大尺寸平板玻璃,但是,这种设备的价格比较昂贵。
    6、其他磨边机及专用磨边机
    除以上介绍的磨边机以外,还有一些结构简单、用途单一的磨边机,如倒角机、小圆片机、抛光机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加工某种产品的专用磨边机,如汽车后视镜磨边机、洗手盆磨边机等。
    7、进口磨边机
    进口机质量好、精度高,生产效率和使用寿命都要比国内机高很多。但进口机价格昂贵,一般为国内同类机价格的3~10倍。
    进口磨边机来自意大利生产的较多,质量也较好。另外还有来自韩国、台湾等地的磨边机用的也较多。
   二、磨边机的选择
    1、选择生产厂家
    现国内磨边机生产厂家有近百家之多,而其中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稳定、售后服务体系完善、信誉度较高的生产厂家只有10多家,我们购买时首先要选择这些厂家生产的磨边机,因这些厂家生产的磨边机虽在价格上比小厂生产的要高一些,但质量和售后服务要比小厂好得多,用起来比较放心。即使在使用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这些厂家也会帮你及时解决的。一般在保修期内都是免费的,过保修期适当收取成本费用。如果对已购买的机器设备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或更换。
    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需购买的磨边机种类和数量较多,最好是选用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因为这样做对日后的生产、管理、维修??务上还能得到更多的优惠,笔者对许多玻璃制品厂了解发现,不少厂家使用的生产设备都产自少数几个设备制造厂。
    如果玻璃产品磨削精度的要求不太高,可考虑购买一些小厂生产的磨边机。这样可以节省购买设备的投资,因小厂的机器价格相对较便宜,一般能比大厂生产的低10%~20%。
    如果玻璃产品加工的规模较大,资金比较充足,而且对玻璃产品精度要求高,生产批量大,则可以考虑购买几台进口磨边机。进口机虽价格昂贵,但它加工精度高,故障率低,关键时刻能发挥优势。有些厂家的进口磨边机用了十多年仍在使用,且加工精度仍比国内机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买进口机也是相当划算的。
    2、选择磨边机类型
    磨边机的种类很多,如何选择则要根据加工产品的特点、生产规模等来选择。这里以圆边机为例,能磨圆边的磨边机有异形机、直线圆边机、靠模机、直线双边圆边机等。如何选择,一定要结合加工产品的要求。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是圆形、椭圆形或其它异形玻璃,那么只能选择异形机或靠模机(因直线圆边机均不能磨圆形或异形工件)。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种类多且批量较小,则选择异形机比较合适,因异形机更换产品比较方便,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种类较小而批量又比较大,则选择靠摸机就比较合适,因靠模机生产效率高,且容易保证加工精度。
    如果设计加工的产品是矩形、长方形玻璃,则只有选择直线圆边机或直线双圆边机(因异形机及靠模机一般情况下不能磨直线圆边)。当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生产批量也不太大时,选择一般直线圆边机即可(因它的价格较低);若产品精度要求高、生产批量也较大时,选择直线双zz边圆边机则较为合适。
    3、选择磨边机时应注意的事项(1)购机前先调研。在购买某一种磨边机之前最好多跑几个设备厂家看看,比较一下各个厂的质量、价格、服务等,而且可以进一步到已购买和使用有同类设备的同行处,了解一些设备的使用情况,这样可以做到购机时心中有数,避免不必要的后悔。
    (2)购机之时细挑选。确定设备厂家后,最好在购机时让厂家试磨几种厚度、大小不一的玻璃,除了观察磨后的玻璃质量外,也要观察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有无异常现象(如振动、漏水等)。如发现有问题则要厂家及时解决或予以变换。
    (3)抓住机遇培训工人。
一般较大的玻璃机械厂都会免费提供设备操作培训服务,因此,新购设备时,应选送厂内有关人员参加培训,以便日后使用时,正确操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设备效用。
    (4)备足配件保证生产。购机时要多买一些必要的配件(如压板、吸盘胶、防水套等易损配件),以消除设备使用中因备件不足对生产造成影响。
    三、磨边机的使用
    正确合理地使用磨边机,不仅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还会起到延长机器寿命的作用。这里介绍一下正确使用磨边机应注意的事项。
    1、对各种新购的磨边机,使用前一定要先阅读使用说明书。在搞清了机器的传动原理,各种手柄、手轮、电器按钮、水路、气路调节阀的作用,掌握机器的维护保养知识之后,方可上机操作。
    2、磨边机的磨头好坏对玻璃的磨削质量有较大影响,磨头的位置、移动间隙等出厂时均已调好,使用时除进退磨头外,其余的一般不要去动,以免影响磨削质量。另外,磨头后退位置不易过大,否则容易损坏防水套,造成漏水,而且容易烧坏电机。
    3、冷却是否充足对磨削效果也有较大影响。要经常检查冷却管路有无堵塞现象。特别是直线磨边机的管路容易被刷毛堵塞,且堵后不易被察觉,会造成冷却不足影响磨边质量。
    4、磨边机使用的无极变速器,调节速度时一定要在开状状态下,否则容易损坏磨边机的无级变速器。
    5、异形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①异形机工作台吸盘的高低是否一致对磨削效果影响较大。装配时厂家都对五组吸盘座进行过自磨,并挑选了厚度一致的吸盘胶使各吸盘高度保持一致,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要去拆装吸盘。若吸盘胶有损坏,则要挑选厚度一致的去更换。②异形机真空泵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进水等原因会出现真空度下降(即吸力下降)现象,因此要注意检查并排除故障,否则,机器在吸力不足情况下工作,一方面会影响磨削质量,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6、直线磨边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直线磨边机(直边机、圆边机、斜边机)的工作方式都是通过前后压板夹紧玻璃并带动其直线运动进行磨削的。使用中一定要注意两点:①前后压板与导轨结合面要经常加油润滑,否则会由于前后压板及导轨工作面的过早磨损而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寿命。有些机型虽有自动润滑装置,但也要经常检查润滑管路是否畅通;②夹紧玻璃时夹紧力大小要适当,太松影响磨削质量,太紧会使机器负荷增大,易产生抖动爬行现象,磨薄玻璃时还容易夹碎玻璃。夹紧力大小可用一块稍大的玻璃夹在机器上进行测试,即:将玻璃夹在机器中部,停机状态下双手用力板动玻璃,感觉夹紧力调到刚好双手搬不动时为合适。
    7、靠模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①靠摸机的靠模对磨削精度影响甚大。靠模板的工作面一定要做得形状尺寸准确,光洁度要高。若是异形靠模板,则过渡处一定要圆滑。②更换模板和吸盘时,一定要保持吸盘工作面的水平,否则会影响磨削质量。
    8、双边磨边机使用时的注意事项:①双边磨边机属较高档次的磨边机,使用时最好固定两到三人操作,以确保操作正确。②双边磨的程序出现误差或故障时,最好请原生产厂家派人维修和调试,一般情况下不要拆修,以免搞乱程序造成停产。
    四、结束语
    以上只是对各种磨边机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的介绍,要真正使用好磨边机,还得依靠操作者认真刻苦的钻研精神和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

网友(2009-01-13):
什么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一词最初是在1956 年Dartmouth学会上提出wow gold.从那以后,研究者们发展了众多理论和原理,人工智能的概念也随之扩展。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繁重的科学和工程计算本来是要人脑来承担的,现在计算机不但能完成这种计算, 而且能够比人脑做得更快、更准确,因之当代人已不再把这种计算看作是“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 可见复杂工作的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变化的, 人工智能这门科学的具体目标也自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它一方面不断获得新的进展,一方面又转向更有意义、更加困难的目标。目前能够用来研究人工智能的主要物质手段以及能够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就是计算机,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是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计算机科学以外, 人工智能还涉及信息论、控制论、自动化、仿生学、生物学、心理学、数理逻辑、语言学、医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人工智能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

网友(2011-09-26):
辛苦楼主了,楼主说的这句话也挺实在: 如果玻璃产品加工的规模较大,资金比较充足,而且对玻璃产品精度要求高,生产批量大,则可以考虑购买几台进口磨边机。进口机虽价格昂贵,但它加工精度高,故障率低,关键时刻能发挥优势。有些厂家的进口磨边机用了十多年仍在使用,且加工精度仍比国内机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买进口机也是相当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