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保养

楼主(2008-07-09):
砂轮轴的保养

1.        按磨削工艺范操作规,不超额定功率运行。
严防发生撞车,闷车现象,不得使用外力强行刹车。
在此现象下,由于转子卡死而定子继续由中频电源供电,如同对于转子“高频淬火”,主轴温度迅速提高,在“热”和“力”双重作用下,砂轮轴破坏极大。
2.        提供可靠的冷却条件。
冷却水必须经过过滤,防止堵塞,水温控制在25℃以下。尤其避免冷却水渗入砂轮轴内部或定子绕组处,否则轴承或定子寿命大大降低。
3.        严防水,磨灰杂物等进入轴承
因为砂轮主轴轴承系高精密主轴轴承,相对来说dm n值较大,使用条件苛刻。水份进入会使轴承锈蚀;而磨灰,杂物进入会使轴承油膜遭到破坏,磨损加快,发热严重,震动剧烈而形成恶性循环!
4.  提供可靠的润滑条件
    对油雾润滑型砂轮轴来说,注入油雾发生器的润滑油必须经过过滤,十分干净,不同油种不得混用,应建立定期检加油制度,不得断油。
    进入油雾发生器的空气必须做到干燥,洁净,并有压力继电器可靠保护。要经常检查油滴数,检查砂轮轴前后排气通道油雾情况!

除采取上述保养措施之外,在整个磨削过程中要做好“一听,二摸,三查,四测量”

一听:指听砂轮轴运转声有无干摩擦或怪叫,听砂轮轴磨削工件的声响变化。
二摸:指砂轮轴前盖或套筒前端发热情况是否稳定,发热是否加剧。
三查:指查被加工零件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是否稳定。
四测量:指用万用表测量油膜电阻(KΩ档)一端触及套筒,一端经铜丝触及转动的主轴。观察油膜电阻值是否稳定(一般20-30KΩ)。

上述四方面若出现异常,要及时主动停止在砂轮轴未损坏前检查,可以避免定子线圈和轴
的损坏,经济效益是明显客观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这是使主轴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