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筒体表面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磨削空心筒体的外表面,在中间时会发出越来越大的尖叫声,只有用手放在筒体表面才会消失,请教:除了上述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消除尖叫声呢?

网友:
零件震动引起的震动波无法释放造成的高频躁音,可以中间穿根芯棒,即可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中间就有一根轴,夹轴的一端,另一端顶轴的中心孔磨削。

网友B:
呵呵!
和你说了你会觉的非常简单,不和你说你会觉的很难。
主要是由于磨削的时候产生的振动波在筒体里面不能够跑出来,在里面来回撞击,越来越厉害而产生共振。磨削时这振动会引起工件表面光洁度差,尺寸难以控制。
你可以想想如何去消除这振波。
穿芯棒不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穿芯棒也不能够消除振波,还有更加简单实用的方法。
明天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和你说了你会觉的非常简单,不和你说你会觉的很难。
主要是由于磨削的时候产生的振动波在筒体里面不能够跑出来,在里面来回撞击,越来越厉害而产生共振。磨削时这振动会引起工件表面光洁度差,尺寸难以控制 ...

兄弟:我是诚心请教,别买关子了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中间就有一根轴,夹轴的一端,另一端顶轴的中心孔磨削。

长度多少?壁厚多少?你的零件是不是两头焊接好的滚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多少?壁厚多少?你的零件是不是两头焊接好的滚筒啊?

长度1170MM,厚度单边10MM,是两头焊接好的滚筒。

网友C:
把棉纱塞里啊?

网友C:
如果没有孔就只好换个速度了

网友A:
好象是印刷机械上的滚筒尺寸,两头的轴应该留有焊接透气孔吧?有孔的话一般不会产生很大的声音的啊!你试着多修整砂轮看会不会改善些!是什么材料的啊?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印刷机械上的滚筒尺寸,两头的轴应该留有焊接透气孔吧?有孔的话一般不会产生很大的声音的啊!你试着多修整砂轮看会不会改善些!是什么材料的啊?304?

有焊接透气孔,材料45#钢,修砂轮管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孔就只好换个速度了

速度已是最小,35转/分。

网友:
那可能是转速和切屑量的问题了,你再仔细检查下:顶尖处是否上油了,另一端的夹头是否锁紧了?除了这些感觉不会有别的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棉纱塞里啊?

塞棉纱多少,加工后怎么取出,两边透气孔只有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和你说了你会觉的非常简单,不和你说你会觉的很难。
主要是由于磨削的时候产生的振动波在筒体里面不能够跑出来,在里面来回撞击,越来越厉害而产生共振。磨削时这振动会引起工件表面光洁度差,尺寸难以控制 ...

兄弟:请教高招,谢谢

网友:
有轴麻烦一点,我以为是没有轴的。
1.如果没有轴,可以找些破布,废旧的自行车和汽车内胎把里面塞满,就没有问题了。
2.有轴的话可以在端面打孔(如果允许),灌入黄沙或者塑料粒子等等,磨完了倒出来。
3.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块厚实的木板压在圆筒上面,木板要固定,不让它左右跑动,如果还不够重,在木板上压东西。不过这方法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罐一公斤0号机械油,堵上。完了清洗一下。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或是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凡人老大说的对!
我们磨油缸二级缸筒的时候经常碰见这种情况!
就是太厉害的时候,影响光洁度,尺寸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有木块压一下就没事了!
个人认为
这种振动波不能消除(除非你不用磨床),只能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或是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最佳方法:压木板;

网友(2015-08-28):
简单,我就是干这一行的。辊体是非钢性零件不能用硬磨头加工。用砂带磨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