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如何作出导线?---求助

楼主(2008-07-09):
在完成了结构的三维模型建立后如何在工程图中画上电器连接导线,我也看了很多国外的工程图,都有导线连接,就是不知道是在三维图中画好后导出到工程图的还是单独在工程图中画的。

求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三维图里面要考虑布线,在工程图里面主要是原理,二次接线图好像不用画线的吧,写上端子号就好的,我们公司的电气图是这样的,不用画连线的,

网友(2009-04-05):
直接画线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