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焊接【请教】

楼主(2008-07-09):
最近拿到一份英国图纸,有张图上标注的焊接方式不明白,请教大家。

网友:
焊接背板到转折器(槽)上,多处类同,

网友:
其实就是该板与底板的连接采用断续焊,其中一侧焊2段,另一侧在交叉位置焊1段。具体焊角高度没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