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静液压传动与动力变速箱传动,哪个更符合中国国情?

楼主(2008-07-09):
不少人认为“与变速箱传动相比,静夜压传动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我认为发展动力变速箱更适合中国国情,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讨论。

这里摘引敏喜先生关于动力变速箱的说明,动力变速箱适应于高速重载汽车及工程车辆,军用车辆,而静液压变量泵马达系统适应于低速工程车辆,挖掘机,铲运车,高空作业车等,进口叉车用的做多。
从国外市场的静液变量闭环泵马达系统与动力换档变速箱价格来看,后者远远高于前者,这是由于液力变矩器和动力换档齿轮变速箱的成本较高。让人们吃惊的是在国内这种情况却是倒挂,由于国内动力换档变速箱成本低,装载机,推土机,甚至叉车都用动力换档变速箱。开过叉车的都知道,与进口叉车相比,国产叉车动力强,速度快,但微控差。
正向敏喜先生所言,若能在动力换档的采用电液换档技术,若能采用整机分级控制技术及发动机节能技术结合,国产机械可以由此大大提高一步,这种自身优势足以让国产机械在国际市场上稳占一席之地。

楼主:
静液压传动VS动力换档变速箱传动

机械效率:
汽车,尤其是重载汽车采用动力变速箱传动,效率最高达99%。
静液压闭环泵马达传动的效率接近80%,目前静液压传动系统还未在高速行走的车辆使用。
重量:
静液压闭环泵马达减速机组合就是液力变矩器动力变速箱组合的5倍。耗能发热是静液压传动的大问题,采用冷却器降温但是增加了发动机的能耗。一个4驱4转向的行走式高空车的液压风冷冷却器就得用10HP的电机。
行走速度:
动力换档变速箱传动适应于中,高速,高、中、低扭矩传动的工程车辆,叉车,路面起重机,推土机。
静液压传动适应于低速,大扭矩传动,或上车机构长期作业的工程车辆,例如:挖掘机。

国产动力换档变速箱传动在国内各种机械上应用广泛。
正向敏喜先生所言,若能在动力换档变速箱采用电液换档技术,若能采用整机分级控制技术及发动机节能技术结合,国产机械可以由此大大提高一步,这种自身优势足以让国产机械在国际市场上稳占一席之地。

网友:
动力换档中有变矩器的话,效率高不了

网友(2008-10-29):
任何东西都有个适用范围。不是想替代就替代的。国内的情况看,动力变速箱传动更适合。

网友A:
在推土机行业,静压传动、液力传动、机械传动分别代表了传动的高、中、低端技术,由于国内的制造工艺、零部件配套等限制,静压传动未被用户接受;液力传动比较适宜国内情况;机械传动处于淘汰的趋势。

楼主(2009-03-01):
引用 网友A:
在推土机行业,静压传动、液力传动、机械传动分别代表了传动的高、中、低端技术,由于国内的制造工艺、零部件配套等限制,静压传动未被用户接受;液力传动比较适宜国内情况;机械传动处于淘汰的趋势。

静压传动、液力传动、机械传动各有特点,在现代工程机械,各种传动技术混合应用例子较多。机械传动由于其机械效率高,速度快,技术上也是日新月异,仍是移动机械应用最为广泛的传动方式。
高速行走的机械通常采用液力变矩器和多级动力换档变速箱,或高低速变速箱加静液压传动,装载机,推土机,装载挖掘机,起重机。
低速行走,且行走系统不连续工作的机械多采用静液压传动闭环泵马达,例如:挖掘机,高考作业平台车,滑移装载机。
高速行走机械在转向机构通常在驱动轴上采用差动转向机构,制造技术复杂。而采用静液压泵马达驱动,则可以控制两侧马达的转速和方向可以实现多种转向模式。
去年在意大利工厂看到为TELEX的伸缩臂叉装车设计的变速箱换档控制系统,该行走系统采用动力换档变速箱和静液压闭环泵马达系统。即可以满足高速行走,又可以满足多种转向要求。四轮驱动,四轮转向,可以前轮转向,蟹行,360度原地转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很有道理!

网友:
静液压传动已经开始应用于装载机领域,作为液压传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认为静液压技术是不能被搁置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他应该是个趋势。

网友:
目前我国的装载机产业处于饱和的状态,利润低,市场竞争激烈,如果有实力的单位发展静液压技术还是很有市场前景的,目前处于液力机械与静液压争论的时代,但是静液压技术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在施工时具有更好的操作性 能。

网友(2009-04-12):
正如各位所说,各种传动方式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存在即合理.
但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面对的是具体的产品,那种传动方式的选择是根据工况、成本、结构布置、甚至客户喜好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体现一个方案优劣的最根本因素不是储备多少学识,而是设计人员对产品的理解程度。只有针对机器理解了客户的意图、应用工况、成本权衡等条件,又具备设计和生产能力时,才能算是设计了一台比较成功的机器。

网友:
同意“各种传动方式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存在即合理”的说法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2009-08-26):
建议楼主看看ZF的产品~

楼主:
ZF新型变速箱的比例换挡阀

ZF与国内合资的变速箱换挡系统基本属于机械减压+电磁阀换挡系统,ZF在欧美市场上的F动力换挡变速箱多数是电液比例换挡系统。在电液比例换挡技术上ZF一直未与国内厂家有什么进展,仅限于整机进口。
美国DELTA POWER TECNORD(意大利)是动力换挡液压阀的厂家,欧美主要客户有ZF, CLACK, CNH等。DP TCN的动力变速箱电液比例换挡技术已经与国内厂家合作多年,致力于各种履带机械的动力换挡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挡升级改造。近期合作领域扩展到农业拖拉机和大型装载机的动力换挡变速箱。
附件为ZF新系列ERGOPOWER变速箱配套的TECNORD的动力换挡阀,T059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和T057先导驱动快速响应电磁换向阀。

网友(2010-01-05):
静液压是什么液压    和我们目前在挖掘机上用的液压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0-05-22):
静压传动、液力传动、机械传动各有特点,在现代工程机械,各种传动技术混合应用例子较多。机械传动由于 ...
引用 网友B:

    静液传动主要指的什么啊和一般的液压传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
静液压传动,是工程机械领域相对传统的机械传动而提出的新概念,,是通过变量泵和马达组成闭式回路,并更加集成化,一体化,所以有了所谓的静液压传动装置.当然也属于液压传动的范畴.挖掘机的液压行走传动应是静液压传动。

动静压是相对于液压传动时的液压油的流经距离的长短来区分的,如果是直接从油箱里来源的称之为动压,如果只是在泵里油缸油管里的称之为静压,也就是闭式系统。

网友(2010-06-25):
各种传动方式都有其用武之地,我知道推土机虽然以液力传动为主,但有些用户就是喜欢机械式的,虽然操作不如液力的舒适,但省油却实在。

楼主:
各种传动方式都有其用武之地,我知道推土机虽然以液力传动为主,但有些用户就是喜欢机械式的,虽然操作不如 ...
引用 网友C:

国内推土机多数是液力变矩器+动力变速齿轮箱传动,而工作机构为液压系统。山推,彭浦,内蒙大地,中联(原黄工)采用小松的动力换挡变速箱传动系统。而宣工采用是卡特的变速箱传动系统。对于车速在10公里以上工厂机械的多用齿轮箱传动,发热少,效率高。

网友:
好像闭式的液压回路也有少量油液流经液压油箱吧?也就是不是绝对的闭式.请高人明示.

楼主:
好像闭式的液压回路也有少量油液流经液压油箱吧?也就是不是绝对的闭式.请高人明示.
引用 网友C:

是的,闭式回路需要将回路中油液排回油箱冷却。
在闭式回路中通常会有个冲洗阀、冷却器和补油泵,冲洗阀将闭式回路低压侧的油液经冷却器排至油箱,由补油泵补充油液。
由于泵马达闭式回路发热特性,所以在高速、且长时间行走的机械上很少采用。挖掘机可以,但装载机和推土机则很少。